DELL N4110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7-07-26):
同行一台DELL N4110故障为有时不能触发,拿来说是开关问题,让换个开关,拆机检查实际为主板没有3V和5V待机电压,待机电流为0.012,待机芯片为RT8206B,测了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6脚VIN为19V,4脚ONLDO为5V,7脚LDO为0V,没有线性电压,搜了下论坛,有说刷EC BIOS,有说换电容,也有换南桥的,于是先刷了个EC BIOS ,还是一样,然后再换电容,待机电压出来了,以为这就解决问题了,装机用了不到10分钟再开又不行了,再次拆开,加焊了一下8206B,开机瞬间有待机,不到1秒就又变成0V了,把主板用吹风吹一下又可以触发了,实在搞不懂了,难道真的是南桥的问题,想着换南桥还是太麻烦了,不到最后一步还是不要动桥,电容和芯片都搞过了,再把MOS换一下看看吧,吹下来用表量了一下MOS管,果然发现不对劲,二个下管的阻值一个为128,一个为109,明显偏低,找了块料板,把4个管子都换了,再开机 ,待机电流变为0.006,3V和5V也出来了,触发亮机。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太赞了。。。。。一看就是老司机中的战斗机

网友A:
经常有这样的客户,以为故障很简单,怕你收多线,碰到你这种情况,一般我都不会马上去刷BIOS,我会先查条件

网友B:
前段时间也遇到过一台一样问题的机子 吹吹好了 用用又不行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见省下很多麻烦,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也遇到过一台一样问题的机子 吹吹好了 用用又不行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有元件不良,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常有这样的客户,以为故障很简单,怕你收多线,碰到你这种情况,一般我都不会马上去刷BIOS,我会先查条件

嗯,习惯了修之前先搜一下论坛,看有没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