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425待机5v短路,修的就是个累。

楼主(2017-07-26):
联想E425  不触发,0.003     5v电感嗡鸣档响,50几欧。 烧鸡法CPU供电芯片微热。去掉阻值正常。更换CPU供电芯片可以触发,到1.2安不动。以为可以点亮,结果还是不亮。接着修!摸了下网卡芯片发烫,去掉。怀着激动的心情开机,还是不亮!电流0.8几安,心想不会吧,修主板好久没有遇到一块主板这么多问题。接着修吧,查独显供电没有出,量芯片开启电压正常,直接更换芯片!电压出来了。看了看电流有跳变。接屏还是不亮。都想骂娘了。差一点也收不到钱啊。接着修。外接可以亮,细看是暗屏。心想暗屏应该好修。BLON_OUT背光开启信号0v,量此脚对地短路。最后把屏接口5脚的线隔断,EC27脚通过一电阻连接到屏5脚,把这个电阻取掉。从EC27脚飞到LCD1 5脚。开机可以显示,装机。没有想到的是到WIN7徽标界面死机。修到这个份上实在不甘心啊!上论坛一搜有同样故障,说是网卡晶振引起,心想有线网卡都没有装。怎么一样卡,有的说是进BIOS把网卡禁用也可以。试试吧。禁用了进系统正常。总算修好了,太不容易了挣点钱。

网友A:
BIOS里面怎么禁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面怎么禁网卡??????、

找到网卡选项  把开启 选 为关闭呗

网友:
,这也是醉了,楼主好耐心。值得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