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焊盘掉点,求大神前来指导。

楼主(2017-07-26):
最近在练翘cpu,u上的点基本可以完美,就是焊盘上面刮胶的时候容易掉几个点,我想问下,如果有效点掉了,有什么补救的方法吗?还是只能搬板了。。。

网友A:
用显微镜看看是不是空点。空点就不管它,如果不是空点只能看你的焊接能力了,能拆解cpu,对飞线也不陌生,线每个人都这样飞,主要看焊功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显微镜看看是不是空点。空点就不管它,如果不是空点只能看你的焊接能力了,能拆解cpu,对飞线也不陌生, ...

好的,飞线现在还没学,每天在学校就翘这个。…谢谢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