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跪求宏基S7 12223-1的主板CPU周围高清图片

楼主(2017-07-26):
跪求宏基S7  12223-1的主板CPU周围高清图片  主板进水了 哪位修到这板帮我拍一下  谢谢,,,

网友A:
兄弟还来得及吗?我修到了我有主板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还来得及吗?我修到了我有主板图片

兄弟谢了    已修复     这板子除了EC没换其他芯片都换完了     3   5伏短路      修好短路后      0.6不显后来没招换cpu       现在客户已经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谢了    已修复     这板子除了EC没换其他芯片都换完了     3   5伏短路      修好短路后      0.6不 ...

哦搞定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谢了    已修复     这板子除了EC没换其他芯片都换完了     3   5伏短路      修好短路后      0.6不 ...

这个机器翻盖起来自动开机显示啥原理,你那台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翻盖起来自动开机显示啥原理,你那台是这样的吗

我也没图纸  不过我的推论是     把休眠开关应用在开机电路上        这机子好像是没有休眠功能的     刚接机的时候开机键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