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 C200 CIPTS 1.1

楼主(2017-07-26):
联想主板型号CIPTS 1.1之前修过通病就是sata1接口下面断线。
这次修的这台机器是短路  绕了大半圈又绕回来了  还是sata接口下面线断了 短路
引已为戒,下次要注意点了   也让大家有这个经验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一体机 C200

网友:
这个算通病吗?楼主不错啊,,,技术可以

网友:
我有个C440不显示,准确的说是不过内存,正在维修

网友A:
维修不是先看外观的么? 先看 后修

网友:
联想主板型号CIPTS 1.1之前修过通病就是sata1接口下面断线。还有这毛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维修不是先看外观的么? 先看 后修

看不到  要拆掉sata1接口  在接口下面才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  要拆掉sata1接口  在接口下面才能看到

也是  很容易忽略的  你够仔细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