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扩容

楼主(2017-07-26):
拆开手机,拿出主板,先用高温胶纸把CPU部分和基带部分包起来,以免到时候风枪对硬盘加热的过程中伤到它们。拆出主板后 用比较尖锐的工具 对硬盘的周边封胶进行刮除,当然工具不能太锋利,以免伤到PCB。用半边镊子可以,用手术刀也行,用啥手感好就用啥。刮除硬盘周边的胶之后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翘硬盘了,因为硬盘底部也是有封胶的,所以必须要翘,撬硬盘可以用手术刀 宽的窄的都行,看你怎么理解。从两头开始翘,从边上开始撬 都可以,不过6S从边上翘 要拆去边上两个电容,从两头翘就不用。相对来讲从边上翘要比从两头翘要简单一点。下面来说一下从边上翘。翘硬盘的时候要试探性的开始翘,不能一下子用太大的力,下刀的时候轻轻的试探性插进去一点点,注意:只能是一点点。如果用力过猛是会掉点的,掉电就有点小麻烦了,需要补点,这里就不做过多解释,当刀进去硬盘之后就好办了,轻轻的小幅度转动手术刀,看硬盘底下锡球融化情况,一点一点的翘起,差不多两分钟左右可以完全翘起来。装上就不做过多介绍了,但是强调一点,用脱锡带 进行脱锡的时候,不要把焊盘表面  脱太干净,不管是硬盘还是 主板,否则容易返修。这是个人经验之谈,不信的话也可试试。

网友A:
很感谢楼主的分享,我翘硬盘有时候老是温度不够老是掉漆。下次再把时间放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感谢楼主的分享,我翘硬盘有时候老是温度不够老是掉漆。下次再把时间放长一点。

快克861DW,温度350 风力50   从下刀时间开始算,到硬盘完全脱离主板  90秒左右是最佳状态。一般没有摔是不会掉漆的。时间越长反而容易掉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感谢楼主的分享,我翘硬盘有时候老是温度不够老是掉漆。下次再把时间放长一点。

时间长才会容易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