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Z485 又遇到通病

楼主(2017-07-26):
开机 跑码  看似不过显卡 上来直接干了一炮!!!  然而 问题依旧直接测量显卡工作条件  发现没有1.8v
1.8开启是显卡主供电 测量1v正常pq118 2脚搞电平理论15 开启时高电平实际测量时低电平,二话没说直接拆除pq157 ok 也不知道这个啥作用不管了   。修复后感觉似曾相识  翻查以前维修案例 原来是通病

网友:
呵呵,最好还是要了解一下原理,这样才有进步,不过发贴还是OK的

网友A:
aaaaaaaaaaa维修不容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gagg -2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句容诚信电脑 -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如果是通病   论坛应该也有案例  楼主没搜一下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大家最好记下这个型号

网友:
可能是PQ157给 EN拉低了  拆掉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aaaaaaaaaa维修不容易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现在认证都增加了难度,账号好好用,且用且珍惜啊。不过你的回复真是让人浮想联翩啊。

网友:
原来是EN开启出问题了,应该是那个三极管给拉低了。下次碰到就要注意这个情况了。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认证都增加了难度,账号好好用,且用且珍惜啊。不过你的回复真是让人浮想联翩啊。

他这回复让我联想到  他跟客户说  维修不容易   然后就挨揍了   一直在那啊啊啊的    哈哈

网友C:
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是一个拉低EN开启的 信号  不开启某非这是一个外接显示信号?

网友:
现在修个机器都不容易,已经给你加分了,这样的通病多发一些。以后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
通病就先收藏着  嘻嘻 嘻嘻啊

网友:
开启信号的控制。。。就喜欢用俩三极管

网友:
最直白的解释是不是显卡缺供电  供电开启信号被拉底。

网友:
我感觉说得不是很详细。。。。。。。。。。。。。。。。

网友:
pq157拉低显卡芯片开启导致不出显卡供电

网友:
估计QP157 不良了 导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是一个拉低EN开启的 信号  不开启某非这是一个外接显示信号?

这个信号就是显卡供电的EN,这个管把EN拉低了,直接拆掉,就直接被上拉了

网友:
EN开启被拉低了吗,现在还没修到过,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我认为这个应该不属于通病,楼主修得还会可以的

网友:
一般 管子坏得 很少 是通病 吧

网友:
下次碰到就要注意这个情况了

网友:
确实是个通病,,还是万能的迅维好,维修故障共享对我们来说特别方便

网友:
多点通病,少点弯路,存着记下了哈

网友:
这个机器基本上都是bios问题 像这个问题 我碰过一次

网友:
干脆利落,不错的!有前途。。。。

网友:
修不出 我也经常拆管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歌,继续分享好帖子啊,谢谢v

网友:
修的杠杠的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