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短路维修

楼主(2017-07-26):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B590,接变压器电流瞬间变大到5A  6A左右,电压变小;明显短路了。给客人说主板短路了,修好没那么快,接下叫他先回去了。接着拆机检查,外观没有明显烧坏,接着将电压调到4V烧机,用手触摸板上的零件发现PC4516明显烫手,用表测短路了,拆了再测不短了,找个电容换上装上开机OK了!

网友:
大短路  基本都是电容坏了 可以先测下公共点阻值

网友:
大短还是蛮好修的,用4A的电流去烧,手指很容易起泡泡。。。

网友:
嗯   这个捡钱啊   666666  我都遇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