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8g进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7-26):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17412840\QQ\WinTemp\RichOle\J)S(Y5YT`J2EHO[KI6@5K(G.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17412840\QQ\WinTemp\RichOle\J)S(Y5YT`J2EHO[KI6@5K(G.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17412840\QQ\WinTemp\RichOle\J)S(Y5YT`J2EHO[KI6@5K(G.png宏碁4738g进水不触发维修   找了图纸 按照时序查      VIN  19v正常     +VCCRTC正常    +3VPCU  +5VPCU待机电压正常     +15V正常  这个电压是升压电路产生      +3V_S5测量按触发开关  没电压  产生        从图纸看此电压是PQ57产生     接着插SD5没有电压   所以PQ57不能导通       SD5电压受控于S5_ON    实测触发瞬间  S5_ON有3.3v产生      那么问题就出在Q19这里了     结果仔细一看PR143上啦电阻有点服饰      果断换掉      电流花花的上去了  一路亮机     中间经过了  很多曲折   就不写了               发帖不容易     加点分吧

网友:
什么鬼迅维   发个帖子 图片老显示不出

网友:
深有体会啊老哥,我发了3遍贴都没图哎

网友:
二级电压转换出了问题,,楼主思路好清晰。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
广达的,致命地方 15V 上啦电阻 1M爆掉,还有二级转换 容易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