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MD不显示

楼主(2017-07-26):
机器上电触发至0.33A不动,跳变了2次,貌似过内存了,新机器一般是先刷BIOS,发现刷完BIOS还是没显示,怀疑显卡,断开显卡供电依然没反应,另外论坛的BIOS内存槽子上是X450MD,而我的内存槽子是X450MJ,不知道是不是BIOS不对,求助论坛有修过类似的情况或者有BIOS想试下

网友A:
0.33电流是不是低了点  供电都出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3电流是不是低了点  供电都出全了?

全部出全了,现在的超极本电压都很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3495-1-1.html

下载了试过还是不行,估计得难产了

网友:
自己合成一个,或者找某宝合成一个试试看

网友:
X宝,买一个先试试。这个机器cpu容易坏掉。可以考虑下CPU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查下待机的额信号把,示波器试一试

网友:
觉得还是BIOS问题,低电压的0.3应该是过了内存,读取数据了

网友:
楼主,机器搞好了吗?刚接了一台和你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