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8,A9,A10,cpu拆装神器PPD120A

楼主(2017-07-26):
600多元啊,买过的人说,结构简单。这个里面是啥结构啊,只买个手柄,可以接到别的焊台主机上吗,买的人,可以给主机里面的图片和参数吗?、

主机输出电压,温控电阻,等,改装的构想。

网友:
这玩意刚出来的时候可不止600  我记得要3000多。但是讨论了一阵子就没声音了。估计成功率还是不行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应该不怎么靠谱,因为主板是双面贴片的,cpu都可以烫下来了,那下面的原件的锡都融化了,这样的话,只要主板有点动或有点力下面的原件应该很容易虚焊吧。只是个人的理解。

网友:
这个简单的一逼,玩新手的,哈哈

网友:
可能 是块发热块  什么的

网友:
T12埋进铝块里,上个调温电路就行

网友:
没什么用。片片新手。加热整个板热了。你去巧还是去拿下。

网友(2017-09-08):
用铝板来做导体,温度控制实在是太难做到准确了,而且温度的上升和下降都有滞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