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已上图)苹果6改6P问题你们改过吗?

楼主(2017-07-26):
弄了一台6代摔坏的机器
按住CPU能开机的
然后把套件搬到一块6P的主板上
现在装完下层电流正常
连接iTunes直接进DFU模式
装完上盖连接iTunes刷机等待iPhone直接报错4014
难道上盖没装好?
之前的6硬盘底层已经改成6P的底层了
尼玛说实话挺累的
每个工作步骤都很精细
哎、想死的节奏都有了嚒

网友:
楼主还有这手艺,真是不得了,佩服佩服

网友A:
硬盘虚焊或者坏,底层数据没有写好也会报错4013   4014

网友B:
现在 搞好了没有   啊    硬盘底层 用什么改的

网友C: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慢慢来吧。有些事,你认为处理的很细致,其实不是你技术不到位,可能是原件自身存在加热后故障明显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慢慢来吧。有些事,你认为处理的很细致,其实不是你技术不到位,可能是原件自身存 ...

言之有理
今天特地又重新安装一遍CPU
上盖换了几个了
然后检测输出9路供电都正常
应该是CPU内部击穿了
而且搬的版本身也是故障版
而且还是umt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言之有理
今天特地又重新安装一遍CPU
上盖换了几个了

所以说,我们只是维修工,不是复活制造者。2片好板子对搬都还有可能搬出问题,更别说本身就已经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的料板。无需纠结,怀疑人生只会更加的痛苦。

网友E:
该放弃的时候就放弃吧,就像实地老师讲的,我们只是做维修的,不是生产这些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该放弃的时候就放弃吧,就像实地老师讲的,我们只是做维修的,不是生产这些的。

是的呀……我们只是做维修的而已

网友F:
这个要很好手工的。一般CPU只要不短。上好会刷亮机的。

网友:
没亮屏吧。。。上盖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虚焊或者坏,底层数据没有写好也会报错4013   4014

底层会报,但会亮屏报,所以楼主看一下亮不亮屏,不亮屏的话一般是上盖,亮屏可以找一下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 搞好了没有   啊    硬盘底层 用什么改的

硬盘测试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言之有理
今天特地又重新安装一遍CPU
上盖换了几个了

一般CPU要不容易坏的。。我感觉楼主上上盖没装好。。 楼主自己觉得上盖装的没问题吗?如果有怀疑的话,我觉得上盖的机会大。U的话,我练的时候植球不下十几二十次。最后装上还是好的。当然了这种只是凭感觉的。也不排除CPU的可能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我们只是维修工,不是复活制造者。2片好板子对搬都还有可能搬出问题,更别说本身就已经存在各种 ...

的确应该 想开的。有的时候机器修不好心里真的不爽。但还是得想开点。我修不好的或者遇到问题的,就会想你看人家医生,他们得多受煎熬啊。我们搞不好就是一台机器,大不了也就几千块钱。人家动的是人,搞不好一条人命。有时候动有风险的机器,心里那个紧张。想想医生在给人做手术的时候,,真佩服医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该放弃的时候就放弃吧,就像实地老师讲的,我们只是做维修的,不是生产这些的。

放下是一种解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呀……我们只是做维修的而已

没办法,维修不可能100%成功。不行就放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很好手工的。一般CPU只要不短。上好会刷亮机的。

一般是这样的。但偶尔来个CPU内部哪个脚出问题也不是不可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的确应该 想开的。有的时候机器修不好心里真的不爽。但还是得想开点。我修不好的或者遇到问题的,就会想 ...

是的,不能钻牛角尖,试问下,要是我什么都会,什么样的故障都能修好,我会是现在的现状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能钻牛角尖,试问下,要是我什么都会,什么样的故障都能修好,我会是现在的现状么?

也不可能做到那样。咱们神州飞船上天那么多人搞,偶尔也会出意外。掉下来个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