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G-111T 笔记本开机到WIN7画面后黑屏

楼主(2017-07-26):
型号如图
接到本本后,第一次能正常开机,没过一会儿就卡死机。强制关机后,再开机到WIN7画面后黑屏。
接电流表,黑屏后还有电流跳动,怀疑显卡故障。可又不想动显卡,这么老的本子,动了怕客户不愿花钱修。

在想着先换个系统看看,也有可能是系统问题呢。(因为把硬盘拆了,进U盘的PE系统,基本正常。)系统拷贝好后,放一边让它自己解压。大约二下分钟,去看电脑,还是黑屏。

又重新做了一次系统,在解压安装驱动那里,把只解压不安装勾打上。系统顺利装好进桌面,再把除独立显卡外的驱动全打上,电脑重启,再开机数次后没有出现黑屏现象。

还有一个本本,忘记品牌型号了,那个问题是电脑温度过高会自动关机,也是有独立显卡的。最后也是同样方法解决。

说真的,遇到这样的,真想干显卡。     不知道各位同行会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思路,不装显卡驱动,直接屏蔽独立显卡,老机器只能这么对待了

网友A:
独立驱动不打 能正常使用?用集成 ?好像这款机器没有双显卡吧。

网友B:
GHOST 版本的系统装了一些不兼容的驱动就导致这样的现象,条件允许的话最好用安装盘的方法装系统,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我还没明白,没装显卡驱动,你最后怎么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立驱动不打 能正常使用?用集成 ?好像这款机器没有双显卡吧。

我都拆机了,,,,看到有独立显卡的

网友:
对,老机器就没必要 玩显卡了。。。收不上价格

网友:
索尼的本子有的可以切换集成和独立显卡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GHOST 版本的系统装了一些不兼容的驱动就导致这样的现象,条件允许的话最好用安装盘的方法装系统,官网下载 ...

官网的驱动也没有用,不到半小时就又黑屏了。

网友C:
显卡坏了吧,直接改集显吧,还更稳定

网友D:
应该是显卡部分故障  加焊试试看。。

网友E:
官网的驱动也没有用,不到半小时就又黑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坏了吧,直接改集显吧,还更稳定

改不麻烦啊,改集显,你牛!我的目标 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显卡部分故障  加焊试试看。。

这问题加焊不显不是自找麻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官网的驱动也没有用,不到半小时就又黑屏了。

你这等级,还来 八哥学舌 !水贴这么明目仗胆,哪天号都被封了

网友F:
那还是独显问题 这样客户也用不了吧?

网友:
这方法不错,下次碰到这种问题我也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还是独显问题 这样客户也用不了吧?

是独显问题。可以不用独显,只用集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