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7-26):
今天一个学生拿来一个联想Y430p笔记本,说昨晚用的好好的,今天不能开机啦!
接过,插上可调电源,0.01的待机,按下开关,0.03不动!
拆机查看并无明显烧坏,插个电路,基本正常
在论坛找了个bios、刷个bios试试,结果还是一样!
这个机子的IE是it8586e,这个芯片是带程序的!论坛里面有讲,但是没有找到他的PDF,抱着试试的心态怀疑这个芯片出了问题!
在某宝上定了一个,第二天到货
上上芯片,一路飙升到1.10左右,
在此高兴了!
可惜,接上显示器,还是一样不显示
这就郁闷啦,个电流都正常,也没有短路之内的。
还是怀疑是刷的那个资料的问题。
于是又在某宝上找了一个这个机子的bios
刷上,完后,我就开心的收票子啦!
这个机子,这个问题。应该是通病啦。,别的目的没有,就希望同行能少走弯路!直接吃票子!
顺带附上这个机子的BIOS

网友A:
定的EC 是剪板的EC 吗?

网友B:
到底是什么坏了?EC还是BIOS?同时都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定的EC 是剪板的EC 吗?

这是带程序的 应该是剪板

网友:
应该是EC的问题,BIOS也不对,又刷的

网友:
带程序的EC,真难弄,不会飞线读程序!只能碰运气买剪板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了华硕的。IT8585E   也是不触发。还EC好了、

网友:
这种带程序的EC好麻烦     9012还好点   这种ite的头大    碰到一个z510的   EC烧了    订了个     还是不行   老感觉还是EC的事

网友:
没权限看图片,看文字也很受。多谢分享

网友:
牛B的 809H还刷不了这个程序吗?坐等出这个出来。〉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什么坏了?EC还是BIOS?同时都坏了?

准确的说,应该是EC出问题啦!这个芯片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怎么样了,还是不行?????????????????

都收票子啦,肯定是修好了哈!发表出来只是让同行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带程序的 应该是剪板

不是,某宝上面有,给他说主板型号,他会帮你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准确的说,应该是EC出问题啦!这个芯片是容易出问题的

我觉得应该就是EC坏了,原机的BIOS应该是好的,刷的BIOS有问题或者是坏的

网友:
是啊,楼主,我也有点搞不懂你的意思,是EC坏了还是BIOS坏了还是两个都坏了

网友F:
楼主     这个     到底是哪儿坏了       EC    还是BIOS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     这个     到底是哪儿坏了       EC    还是BIOS

同意回复下哈!,这个机子是EC坏了,在论坛下的BIOS是有问题的!刷了反而不行了,在某宝上买了个刷了好了!原来的bios是好的,是被刷坏的!

网友:
9012看到 就头大    你刷BIOS不备份 么    干嘛要买 难道原来的也不行

网友:
           没图这问题直接换EC,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LZ技术不错     学习了

网友:
一般保存原BIOS再刷,这样可以恢复,这个EC是专用板子,还是看图片才能配

网友:
希望我以后遇见的  和你一样 那么好整啊

网友:
这个EC的我这还买了一套刷程序的了  ,

网友:
这个EC要换剪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意回复下哈!,这个机子是EC坏了,在论坛下的BIOS是有问题的!刷了反而不行了,在某宝上买了个刷了好了 ...

这下明白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          不能加分      为你点赞

网友:
带程序的ec  不会自己写   也麻烦的 有时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在原先机带的bios也不行吗???一定要从新刷???

网友:
看到楼主的贴子 最终还是EC 坏了吧   是刚开始bios没刷好吧

网友:
BIOS 有的时候,就是要重新刷新。这样靠谱

网友:
一般先保存原BIOS再刷,这样刷错了可以恢复

网友:
这个机器可以直接买个剪板的 吧,我没有刷过,没这个编程器

网友:
剪板的EC吧 这种好像刷的话比较麻烦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一样的问题!电池放下点好了,现在用了两个礼拜了,还没过来返修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种机子 ,, , ,, , ,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见省下很多麻烦,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先下下来留着!!!!看看以后能用到不

网友:
应该刷个EC程序就可以了  的

网友:
这个刷 有点麻烦   直接可以发个带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