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Dell Inspiron 3650 充电口短路(求认证)

楼主(2017-07-26):
一台熟客的Dell Inspiron 3650 ,当年的高档本,送来除尘,客户反映,运行很热,一会就关机,当客户面开机进系统win8正常,关机放一边了。晚上仔细除尘,散热器非常脏,装好上电池试机正常。第二天早上接上适配器准备再试一会发现适配器绿灯灭了,换一全新原装适配器还是灭灯,用电池开机正常,直到电池耗尽。问客户说没有此问题,自己修吧。
     拆机取下主板,卸掉散热器CPU内存,按上电源接口接稳压电源烧鸡

发现两个8脚mos管发热,断电测量mos管及周边,发现mos管不像短路,两个贴片电容电阻很小,

取下一个才想起拍照,测量电阻不到1欧,再测板子电容两端依然短路,又取下另一个测量也是1欧左右,但是板子上已经不短路了

找块台式机主板看背面有体积一样的电容,拆下几个测量9uf左右,换上两个试试

接上稳压电源,已经不短路了,测量电容两端电压接近电源电压,不知换上的电容耐压多少,找了一个一样的焊上引线接稳压电源20v测试一小时没问题

板子清洗完上机测试正常。

简陋工具

这不是我的维修台,维修台太太太乱了,没法拍照。
刚开始发维修帖,求加分,求认证。

网友:
楼主修的挺好,看维修设备,都是昭和时代的吧。

网友:
一看设备就知道楼主做维修有段时间了。

网友A: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家伙?

网友:
楼主在发帖的时候最好带着坐标,不然看着好乱啊

网友:
老工具用习惯了,有感情,换别的不顺手。以前还用指针表,最近几年才改用数字表,刚习惯。

网友B:
加分了 图片还是特意拍的
备上几片笔记本料版吧那个电容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了 图片还是特意拍的
备上几片笔记本料版吧那个电容很多的

惊动版主了!感谢加分,争取早日通过认证。

网友:
祝楼主早日通过认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是什么家伙?

日本横河万用表74001,四位半,最大显示49999。没有电流档,可以设置高于或低于某个区间蜂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