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760E-I7不充电

楼主(2017-07-26):
神舟K760E-I7电源电池都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里显示正在充电.....但是一点电也充不进,拆机检查发现PU4 的1脚没有电压,后来发现是OQ81坏了。换后一样故障。充电芯片和电池都换过了。各位大哥看看,给点思路!

网友:
各位大神对神舟的机器都很生疏!

网友:
在仔细查查吧!!!!!!!!!!!

网友:
把芯片换一个试试

网友:
                                                bat_volt线路查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网友A:
把充电芯片也换了试一试把,神州的机器充电芯片容易坏

网友B:
神舟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一般换电源管理就可以好

网友C:
查一下电池接口的SMB这两条数据线阻值还有有没有断线,一路通充电芯片,一路通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电池接口的SMB这两条数据线阻值还有有没有断线,一路通充电芯片,一路通EC

看图纸是通EC和充电芯片,但事实是不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舟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一般换电源管理就可以好

大哥你是系统供电芯片,还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充电芯片也换了试一试把,神州的机器充电芯片容易坏

前前后后新的拆机的,充电芯片已经换了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