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灵越5420大短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26):
插电5A 达达达!!!捡钱啊!!!
拆机!还好没进水!!
除了灰尘板子还算干净!

仔细观察全板电容和场管,很快就发现敌情!
都黄了!!

测了一下内存供电的上下管PQ14和PQ15发现都击
穿了,对地测了管理芯片阻值正常
换了两个场管正常亮机!!

需要注意的是修好之后我习惯查了一下
论坛帖子,同样的问题各人处理不一样!
好几个贴子说要连管理芯片一起换!!
希望不要返修!!

网友A:
直接大电流的机器,基本上算是捡钱了,一般都是电容短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大电流的机器,基本上算是捡钱了,一般都是电容短的多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这一次有点不一样!
大部分电容坏!

网友B:
没烧后级运气好   运气背起来直接烧CPU

网友C:
捡钱的机器,我要求不高。每天有个一台就好了,天天都是修同行的,修得有点烦

网友:
捡钱机啊,做喜欢修的就是大短路了

网友:
看来大家都喜欢修大短的机子吧,其实我也喜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捡钱的机器,我要求不高。每天有个一台就好了,天天都是修同行的,修得有点烦

我这边也是  一般都是搞过几次之后了才拿来让我搞,到手已经修的很烂了 最主要的是报不上价格

网友:
大短路的机器要么最好修,要么就够呛了

网友:
广达的板大短好多都是电容坏的。。。

网友:
兄弟,你这哪里是修机器,完全是在捡钱哦

网友:
一般是坏个电容,一个MOS管,见过坏MOS管坏CPU的。

网友:
是不是3 5V电杆哪里的大短的   我已经搞了N台了  送钱来给你用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烧后级运气好   运气背起来直接烧CPU

是啊,前几天修了一个神州的把供电修好了,拆发现 I7CPU烧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0261-1-1.html

还好客户好说话,给了修板子的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这边也是  一般都是搞过几次之后了才拿来让我搞,到手已经修的很烂了 最主要的是报不上价格

一般同行价位80-100吗?搞得乱七八糟懒得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同行价位80-100吗?搞得乱七八糟懒得动啊!

同行价格不好搞  也就那样80-100! 你要是要个150就开始唧唧歪歪了 各种的

网友:
在第二张和第三张图哪里啊!都烧黄了!!

网友:
大短基本是捡钱,估计大家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