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0你不开机我跟你姓

楼主(2017-07-26):
          联想Z400。先说说情况,电流0.018,按开关没任何反应,电流动也不动。查3V5V电感,全无。打开图纸,管理芯片PU401:
      测工作条件我喜欢从供电开始,16脚VIN没电压,来源是RT8205 B+,量一下阻值对地短路。奇怪,这个RT8205 B+短路怎么不会造成大电流呢?先不考虑这个问题,直接用烧机大法。俗话说“烧鸡大法好,退压退流保平安”,说错了,是降压降流。把电压调到3V,电流也调小一点,边烧边摸十几秒后目标找到:

     短路排除,3V5V也有了, 心里想,送钱的机器。。。可是插上按键后,一按,还是不触发,看一下电流,现在的电流是0.0056。下面是按键排线接口图:

                  这机是LID信号怀疑的对象:

         LID_SW#只有1.5,偏低,直接到EC中途没有上拉:

      EC带程序的,放一下电看看,结果还是一样,看来只能用狠招了:

     再来按开机键:

     工作很辛苦,发贴 很费时,大家加分吧,听说加分不扣分,帮帮忙

  昨夜在回复中看到WX0408的回帖:   这个机很多人走入误区了,LID并不是没有上拉,上拉在开关板上呢!主板上接开关板的接口第2脚的3V就是上拉LID的。。。以前也看过别人写的说是EC不发出LID。。。换EC,写程啥的。还是不出,就是开关板上进水发霉了。。。导致没LID      之前sczgld也提到过。为了对以后看到贴的人负责,重新编辑一下,谢谢

网友A:
待修机器好多 已经加分

网友B:
仁宝的机器,公共点短路 当然不会大电流啦!

网友:
机器好多,看来老板生意不错

网友C:
写得写得很好,,,是EC坏了吗?8888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仁宝的机器,公共点短路 当然不会大电流啦!

呵呵,只知道LP-XXX的板不会,也没去研究原因,要加强基础才行

网友:
技术厉害      生意也很好啊

网友:
看样子楼主生意不错呦   还有那么多台5机器待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得写得很好,,,是EC坏了吗?8888很好,,,,,,,,

EC程序坏了,换要换剪板的,麻烦

网友D:
没看懂,但是觉得你很厉害,顶你

网友:
这就叫速修 哈哈  能好就行 ·······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胆大心细,基本工扎实,值得学习

网友E:
直接2脚飞线6脚 对休眠有影响吗? 老司机

网友:
真的希望楼主没修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2脚飞线6脚 对休眠有影响吗? 老司机

你说呢,你觉得选择哪一种方法去修这机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修机器好多 已经加分

这个还不算多,我们这里还要多,堆得是没地方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看懂,但是觉得你很厉害,顶你

现在没看懂没关系,以后如果你修到这机器不开机,你搜到我这一贴 下,就会看懂了,这我帖子里有两个引起不开机的问题

网友:
LZ 技术好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  太羡慕你还有这么多机器修

网友:
现在联想的笔记本好多短路都不德大短路

网友:
这招不按套路来啊,,嘿嘿,,,,,这也行,

网友:
为什么LID SW会低呢,,,,,,,

网友:
思路清晰,胆也大,LID信号不正常,不废时间纠结,直接强拉,加分支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LID SW#是什么意思,是EC给开关的信号还是什么?

LID SW#是个休眠信号,低电平处于休眠状态,这个1.5嘛,估计处于半梦半醒状态,有时能开机都有可能。一句话说,这个信号也是EC开机条件之一。

网友:
厉害厉害 都是经验活啊 有时候经验很重要 唉现在发个信息 少30字都不行

网友:
楼主理论实践知识相当稳,维修思路可以用来借鉴下,感谢楼主

网友:
写的很详细看明白了想给你2分可给不了,精华贴才挣这么一点分不容易呀!

网友:
还没好吧?是不是插电池又会大短?仁宝的公共点短路会导致隔离管通了

网友:
这个机很多人走入误区了,LID并不是没有上拉,上拉在开关板上呢!主板上接开关板的接口第2脚的3V就是上拉LID的。。。以前也看过别人写的说是EC不发出LID。。。换EC,写程啥的。还是不出,就是开关板上进水发霉了。。。导致没LID!

网友:
谢谢提醒,这么说没有经过电阻给它上拉,合上盖子合掉电?应该是不会休眠吧,机子还给客户了

网友:
羡慕 。。 生意真好 。。水平也高。。已经加分了

网友:
强加3.3V说明EC没坏吧?没有上拉可能是开关小板上有上拉电阻也有可能,或者休眠管有问题

网友:
生意不错哦         好多机器哦

网友:
楼主技术好,经验我们新手学习了,思路很重要

网友:
老司机一枚,路过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LID SW#是个休眠信号,低电平处于休眠状态,这个1.5嘛,估计处于半梦半醒状态,有时能开机都有可能。一句 ...

哦哦,理解了,谢谢回复。

网友:
还是你们生意好,我都闲着玩了,

网友:
还有八台,我看到了。楼主生意真好,当然技术也好,哈哈

网友:
看楼主的生意好的。。堆积如山啊。。。。

网友:
楼主生意真好,我们每周就忙那么两三天

网友:
修的不错 话说不触发还是好羞的

网友:
楼主技术很专业,也很有耐心

网友:
楼主的题目触目惊心 不过维修过程也牛B 厉害

网友:
lid上拉在开关板上,见识了

网友:
LID已经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还有Z400Z500我修了太多报废板子,CPU 内存 南桥 EC 待机芯片 内存供电全烧

网友:
要是真的没修好你是不是要改姓叫Z了??

网友:
兄弟给力啊 这个我一般会直接把开关板不上量电压的 如果还是1.5v的话 也许我就真的去干ec了 不过这个情况 我一般都会先把开关板上的休眠开关拆了先的

网友:
6666生意好的没话说,技术也好,楼主加油

网友:
大神 我不是很明白,既然上拉在开关板上,意思就是说不装开关板就不开机? 你开始就已经修好了?

网友:
lid基本都是上拉的是 ,没有说是EC发出的吧

网友:
只知道LP-XXX的板不会,也没去研究原因,要加强基础才行

网友:
楼主 都要跟联想 姓了 敢不好吗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啊,赞一个学习了

网友:
大神啊 这个机子 一般都 不 好修吧

网友:
楼主机器还蛮多的吧,生意不错啊,在哪里啊

网友:
厉害的快捷修复方法 生意也红火啊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楼主生意兴隆啊,好多机器,堆积如山,技术也牛,不错不错

网友:
这个也太简单啦,哈哈,不过楼主写的挺生动的

网友:
公共电压对地短路时最好修的一种故障

网友:
都修不到什么电脑了   {  :4_115:}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 思路清晰 高手呀

网友:
LID测量通不通,如果通的话,就找上拉,,,今天修一台LID 只有2.9V 的,,最终的原因是进水,断了条线,BIOS 到EC 的,也修了很久才修出来

网友:
这        种精神  很   好    我是被标题吸引进来的

网友:
这就叫速修30分钟100块到手

网友:
问题随然简单,但是还是有一些经验可以吸取的

网友:
还是最后一段话比较受用呀。。。一般来说如果实在找不到上拉的话,LID只要没有对地短路,直接飞线就OK了呀。

网友:
很典型的仁宝设计  楼主思路很清

网友:
很不错  给个6666   学习了

网友:
高手呀’感谢楼主‘让我们小弟们学习

网友:
老司机带路,速度就是快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胆大心细,基本工扎实,

网友:
行呀,楼主LID电压改路了。可以。高手一枚

网友:
一看楼主就是老司机了,短路的一般烧鸡大法都能烧出来

网友:
生意不错,技术很好。。

网友:
哈哈,被标题吸引过来,看完的

网友:
细心最重要啊,, 不过现在新机器真的难修,,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