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超过一米无法连接,GPS无法导航,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26):
iPhone6 WiFi 超过一米无法连接,GPS无法导航,简单维修,大神勿喷

客户反映iPhone6手机离路由器一米外就无法上网,导航无法定位,手机有摔过;检查手机无线局域网地址有显示,WIFI开关正常;估计WIFI模块没坏,应该是GPS盖和WIFI天线的问题;

开始拆机,

把主板反面的wifi天线取下后发现有个接口掉点,估计这就是问题所在

再把GPS盖一并换上,

开机Wi-Fi信号满格,GPS导航秒搜,搞定。

其实中途有个小插曲,第一次安装WIFI天线后,总感觉其中一个接口比较松,仔细观察后发现有个接口有点缝隙,当时就剩一个WIFI天线了,偷懒不想去拿了,就简单加固了一下,开机Wi-Fi ,GPS都正常,没想到往桌上一放,Wi-Fi信号就断了;看来还是不能偷懒,乖乖去重拿了一个Wi-Fi天线,至此Wi-Fi和GPS故障已解决;简单维修,大神勿喷

网友:
厉害了,多来学习了苹果维修的手法了,

网友:
大神路过一下,喷就不喷了,再接再厉。

网友:
老实说  骗了 多少钱

网友:
其实这种问题也不少。6代天线多。

网友:
这个是通病,只要wifi 导航不行 就换这个

网友:
简单加固还是不行的,毕竟手机使用中难免会遇到磕碰。

网友:
纯属手工活,没什么理论知识,顶起

网友: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同病,这个

网友:
小元件常备。都是些来钱快的家伙。

网友:
6代的天线设计有问题,通病中的通病

网友:
学习,之前也遇到过同样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