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 通病待机高之维修经验谈

楼主(2017-07-27):
B470E待机高大家都知道是6721小乌龟壳和ALT八脚芯片坏,还经常会烧坏CPU,
这几天接到好几台B470E的机器,总结了以前修B470E主板的经验,得出一个还
需验证的经验

如果下图红圈位置6721和5911烧,有9成的CPU会挂

而下图红圈位置6721和5911烧,则CPU基本没事

同意上面经验的加点分呗!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下次修的时候留意一下。。。。。。。。。。。。。

网友:
看着图片晕了。。。。。。。。。。。。。。。。。。

网友:
下次留意一下,看有没有此规率!好像修到过有CPU坏的!

网友:
没仔细留意过,这速度不错啊,这个算是通病么

网友:
昨天刚修到一台 cpu集显出了问题 集显打不上驱动  客户不修了浪费感情

网友A:
那个芯片是6121或者6131,能认真点吗。

网友:
我修的  基本没CPU好的  都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芯片是6121或者6131,能认真点吗。

真怀疑你有没有修过联想的乌龟壳通病,乌龟壳有6121或6131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怀疑你有没有修过联想的乌龟壳通病,乌龟壳有6121或6131的型号???

                                  他表达错误了,6131是主芯片型号

网友C:
不同意你的说法,,昨天刚修到一片。。图二位置坏的   CPU坏了

网友:
这个机子真修的不多啊,这个经验好,下次修到验证一下!

网友D:
我修过一次也是连CPU一起坏的,那龟壳真难焊,有没有什么好点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同意你的说法,,昨天刚修到一片。。图二位置坏的   CPU坏了

所以说还需要验证,至少在我修到的机器中,图一位置烧CPU肯定坏,图二位置烧至今没碰到CPU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修过一次也是连CPU一起坏的,那龟壳真难焊,有没有什么好点的办法

只要焊盘没烧掉,清理好焊盘,风枪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你拍的图片不行,让我看的是云里雾里,没完全懂你的意思

网友F:
这种还是报价前测试下  有时候会出现 U可以亮 但是不进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拍的图片不行,让我看的是云里雾里,没完全懂你的意思

呵呵,拍图时手抖了一下,不想拆机重拍了,如果修过这种通病机器的人一看就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还是报价前测试下  有时候会出现 U可以亮 但是不进系统

版主说的是,这种机器一定要检测好了再报价,不然会挖坑自己跳的

网友:
这个机器也是神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