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进水暗屏

楼主(2017-07-27):
这个本从没修过,这次是进水了 可以看到屏幕,暗屏 拆开后有两颗电容发黑 于是就把电容清洗 可是还是暗屏 量电容只有14V 我找了所有的板子都没有这样电容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改造嘛
暗屏

网友:
不知道你是拆的下面还是下面,也许问题都还没有找到

网友:
电容你可以去尝试下,问题不大的,基本可以通用的

网友:
这个有14V就是正常的,应该不用换,故障在其它部分

网友:
苹果的是不是有专门的屏幕供电和升压那一块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修好的

网友:
lp8550换掉试下,监测下A5,B2,D3脚的电压

网友:
lp8550换掉试下,检测下A5,B2,D3脚的电压

网友:
这个机器暗屏的不难修,查升压那一块,进水好多都坏那一块,修了好多了

网友:
注意升压芯片,容易进水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