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 维修求助

楼主(2017-07-27):
身为维修工一名 但技术一般 特来请教思路
还有 吱吱响的 电流声 是电感引起的吗、?

网友:
型号是 ls27e390h 换过 电源 适配器 裸板测有5v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屏线排除后,那就是屏了,大多屏挂的多,

网友:
你把驱动板的主IC加焊一下,如果不行就是屏挂了

网友:
用万能点屏工具点点看,屏正不正常。看情况屏坏可能性很大啊!

网友:
屏上面电感旁边的IC,就是那个响而且会很烫

网友:
像这种显示不正常的机器,首先要测试一下屏,确定一下是屏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把大的方向定下来,至于异响先不要管他!

网友:
这个 是屏上面出问题了 上次有个客户自己打螺丝把板上的两根线搞断了
跟你这状态差不多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要是屏就不用修了,屏线,驱动板,逻辑板这些入手试试看

网友:
三星的好多都是屏问题, 先刷个程序  在测一下屏电压 都正常就没必要折腾咯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下, 看现像像屏的问题 ,没治了

网友:
看故障现象像是屏坏了

网友:
电感响可能是其他电路引起的,这种现象先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响的问题上,应该先测试一下屏,看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抓住显示不正常的主要矛盾!

网友:
拿个锤子敲下就好了,敲一敲更健康

网友:
扎心了 老铁们 这个是自己个儿的  不是客户的

网友:
用万能点屏工具点点看,屏正不正常。看情况屏坏可能性很大

网友:
电压都正常就点个屏刷个程序不行就屏坏

网友:
屏坏了吧,屏电路查查看

网友:
直接在屏的保险上接一个5v,看看电流多少,一般都是0.6左右,有些是0.9a的,超过就是屏问题,不够0.6a还可以抢救下,vgh测量点要到24v差不多的,5v的电感旁边有2极管,要到12v,这是升压电路的原理啦,自己去看看哦

网友:
先点屏看一下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再做下一步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换通用板试试先,,,,,,,,,,,,,,,,,,

网友:
多半是屏的问题。。可以试一下不插屏线看看有没有电流声

网友:
先用通用板测测屏,屏没问题再修板子,屏有问题直接报废处理

网友:
屏幕坏了 哥们 不用纠结主板了是大多数

网友:
现在是白屏了  之前还莫名其妙的好了一下 之后就白屏了 换了一个超级芯片还是没好使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多点

网友:
现在更换完这个芯片还是没有屏电压 如30v 12v等
确定是屏幕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明显是屏线问题啦,用橡皮檫一下屏线,重新插上就好

网友:
一开始应该是屏线问题,修来修去故障扩大化了吧~~

网友:
用正常的板子测试一下  (不过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屏线换了也一样的 那个芯片巨烫 换了之后没好 故障没扩大啊

网友:
逻辑电路电感坏,我遇到几次的症状是屏有干扰。结合楼主前后的现象,就是屏的问题。我曾遇到过一个,屏软排上的芯片短路发烫而导致屏升压电路不升压的。

网友:
有短路吧,上二极管档量量!LED部分比较容易短路

网友:
有吱吱的电流声有可能是电源板的大电容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