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头疼的苹果A1466,进系统超级慢。

楼主(2017-07-27):
前两天一客户送来修的苹果本本,型号是A1466的12年的,送修故障是不开机。拆机发现电池那边一电容烧糊了,报价留机。把板子拿出来,找料板换了个上去,阻值恢复正常了,但还是不触发。顺着上边量,发现一白色保险也熔断了,换之后,可以触发了,但悲剧随之而来。此机器有双系统,进WINDOWS和苹果系统都超慢的,进去了也很卡顿的,指针都不流畅。用苹果系统的U盘进去也这样,在读条那个位置要等个30来分钟才能进去,很不正常。后来把固态取下来,触摸板软排线从主板断开,视频线,无线网卡能断的外设全部断开,外接键盘进苹果安装U盘,也是这样。会是主板哪里问题呢? 大家帮我分析下,有遇到过的朋友说下,会是BIOS吗?

网友:
试试撒,问题奇怪。。。。。。。。。。。。。

网友:
               这种问题不太好确定具体哪儿坏,有遇到过一次桥背面进水腐蚀也是进系统慢。

网友A:
你说的这种问题碰到过几次了。。。通病,通病。。。。电池坏,超级卡。。。

网友B:
遇到过几台A1286都是电池坏引起的卡,建议检查一下电池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先排除一下是不是硬盘本身的问题,再来想主板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问题碰到过几次了。。。通病,通病。。。。电池坏,超级卡。。。

电池坏,电压不够,CPU降压工作,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这种问题碰到过几次了。。。通病,通病。。。。电池坏,超级卡。。。

哥们,我把电池都取掉了,没安装电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几台A1286都是电池坏引起的卡,建议检查一下电池是否有问题。

问题我没安装电池啊,我都拿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排除一下是不是硬盘本身的问题,再来想主板问题

硬盘我取掉了,直接用苹果U盘安装系统,到读条那地方能等个30分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哥们,我把电池都取掉了,没安装电池啊。

就是因为没装电池才卡。。。这机检测不到电池或电池坏。。。就会超级卡,苹果系统也一样超级卡,碰到多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没装电池才卡。。。这机检测不到电池或电池坏。。。就会超级卡,苹果系统也一样超级卡,碰到多次 ...

额,记得以前修过进水的,然后主板修好,客户的电池是坏的,当时也没换。就这么用,感觉也还好啊,记忆中也是A1466的。难道分年份的?

网友:
卡的话应该是 是总线哪里不对吧 这个我修过 过程比较痛苦 基本上总线 的地方都动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坏,电压不够,CPU降压工作,是吗

具体没有去分析,但肯定的是,这款机不装电池或电池坏就超级卡。。遇到N次了,开始还以为主板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额,记得以前修过进水的,然后主板修好,客户的电池是坏的,当时也没换。就这么用,感觉也还好啊,记忆中 ...

这款机你这种问题,我已碰到N台,。。现在手中还有台换好电池的。。。仅供参考,兄弟不防一试。。

网友:
先订一个电池买一个运费险,不行在给人家退回去就是了

网友F:
有没有换个U盘系统看看下啊,有时候有些机型挑系统

网友:
估计是充电芯片的反馈电阻问题了。2路都检测下是否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你这种问题,我已碰到N台,。。现在手中还有台换好电池的。。。仅供参考,兄弟不防一试。。

好的,我试下。好了请你吃饭。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换个U盘系统看看下啊,有时候有些机型挑系统

U盘到时没换过,但我这个U盘安装苹果系统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苹果机器修的少  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
这么慢的  还是没碰到过   几分钟的有IO小板问题的

网友:
很多地方出故障都会引起超极卡,很难搞。。。。。。。。。。。。。。。。。。。。。。

网友:
是不是硬盘本身的问题,再来想主板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围绕电池周围和烧坏电容那里看看。楼主也可以先双清一下看看,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清了之后就OK了

网友:
先仔细排查一下有没腐蚀,再检查风扇。接口板。之前修到进液的是腐蚀断线了。开机也很慢,风扇狂转。

网友:
楼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找个好电池装上试下。。。还有就是苹果机器慢的话多留意总线是否正常。。。例如触摸板等

网友:
我还碰到过A1465用电池好好的,插上电源会卡机的

网友:
刚好一台这样的机子,换电池就好了,很顺滑

网友:
      这种问题不太好确定具体哪儿坏,有遇到过一次桥背面进水腐蚀也是进系统慢

网友:
    苹果的检测电路   就那几路, 把反馈那边都查一遍就OK

网友:
这种问题有时候确实难弄,很难建立维修思维

网友:
换电池试试.自用的本碰到过布丁..

网友:
换个电池吧,拆电池出来不一定行,a

网友(2017-08-26):
没有遇见过  楼主好了 分享一下的

网友:
遇到过几台A1286都是电池坏引起的卡,建议检查一下电池是否有问题

网友:
苹果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期待你后续处理结果

网友:
期待楼主换电池过后公布结果,虽然没有遇到过,但看大家都遇到这么多

网友:
卡机,哪无非就下面这几种了,一是电池,二是BIOS,三是USB电路有短路,

网友:
种问题不太好确定具体哪儿坏,有遇到过一次桥背面进水腐蚀也是进系统慢。

网友:
主要还是跟它坏的那部分有关系。。。。。。。。。。。

网友: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更换电池有作用没有,回复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