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不通电,坏了个6脚芯片

楼主(2017-07-27):
没找图纸,也不知道有没有图纸,拉低PWRBTN#,拆了就电压正常,开机显示

网友:
开机后风扇转了6次才显示的,原来BIOS也坏了

网友:
能等6次 也是有耐心了                                          .

网友A:
佩服啊,等6次,一般2次就拔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佩服啊,等6次,一般2次就拔电源了

是的  你的怎么要拔电源呢  电源不带开关,啊

网友:
技嘉主板设计成双BIOSS就是防止断电BIOS丢失数据

网友:
这个是那个6有的保护器还了,BIOS自己会刷好的

网友:
那个是ESD吧,就是防静电的,用处不大

网友:
ESD放静电保护管,拆了也无伤大雅。

网友:
风扇转来转去很容易误判    技嘉的板还是等等的好

网友:
看不到啊看不到  今天遇见一块技嘉的板 风扇也是转转停转 五六次才有一次能十几秒不停 感觉开机了 但还是会重启 难道bios 也有问题么              小小白

网友:
学习了,以后处理问题又可以节省时间了

网友:
六角芯片位置型号 在哪里!楼主有 时间传份图咯

网友:
楼主真细心,修这种东西不仔细真的会查错方向,浪费时间不说还搞不好

网友:
是usb的 供电芯片的 呵呵  有问题导致的 5v 短路

网友:
感谢分享,在此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可以秒杀了呵呵呵

网友:
ESD防静电的可以不要。。。。。。。

网友:
那个6脚好象是给USBOC钳位用的,这个坏了一般USB用不了,导致不上电的我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csb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