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E32D1130/80亮一秒没背光通病,LED坏

楼主(2017-07-27):
LED测试器能点亮,没问题,没有一粒不会亮的,曾怀疑是升压板问题。拆屏后发现LED已发黄,全部更换亮机

网友:
电视的背光好多都是专用的,供电电压也不太相同,

网友:
学习一下 下次碰到类似问题好解决一下~~~~~~~~~~~~~~

网友:
学习下,电视的led现在坏的也多起来了!

网友:
现在那些LED的东西也在开始坏了,以前要存灯管现在要灯条了

网友:
电视的LED还没有拆过。怎么是三条?不是两条。上下各一条吗?

网友:
时间长了    LDE也会坏的 。。。

网友:
换的灯条还是灯珠啊                                                              .

网友:
换过这种杂牌滴电视机   通用灯条就好    报了450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42寸的 也是亮一下就黑了 没有北光可以看到雪花点   灯坏了

网友:
灯管现在坏的多了,LED的有时不好找,通用的也还行,有点不方便

网友:
我这个月也换了一台43寸的LED灯条   先换电源板 恒流板 还不行   后面换LED好了

网友:
楼主                                                          ,灯珠现在那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