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105pc 能起机但是不显示

楼主(2017-07-27):
故障现象:机器能起机 键盘能有反应但是屏幕不显示 (不是暗屏)   客户说偶尔能显示正常用

修复过程: 在我这拆开 我按了下显卡  也显示了一次 加焊显卡 也是一样 键盘灯有反应不显示  {但是在也没现过正常显影的情况}心想应该可能不是显卡的问题
吧南桥bios  显卡bios都刷了也是一样,后来测量供电发现cpu边上有一个电压没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问题, 没有图纸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供电  这个供电会影响显示吗   谁有图纸的话 贡献下谢谢 某宝也没有

还有谁有这个主板 帮我拍下cpu供电的高清图我看看是不是掉件了 箭头位置

谁有思路 帮我分析分析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A:
一体机吗,。。。。看那个零件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体机吗,。。。。看那个零件性能不良

嗯 惠普的一体机

网友B:
那个是不是显示部分的供电呢。现在显卡没供电有些机器可以切换大小写的

网友:
这种板子只能靠经验修,资料太少

网友C:
外接背光源,排除暗屏。从屏电路反向追查供电,屏BIOS读取动作,差分信号阻值等。另外,盲查二次供电MOS,小电感等电压。

网友:
查查显示部分的条件   多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不是显示部分的供电呢。现在显卡没供电有些机器可以切换大小写的

不好说  可能是cpu的集显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背光源,排除暗屏。从屏电路反向追查供电,屏BIOS读取动作,差分信号阻值等。另外,盲查二次供电MOS, ...

不是暗屏  也不是屏的问题  屏也换过了

网友D:
电流上到多少  那块应该是CPU集成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上到多少  那块应该是CPU集成供电

机器已经起来了  键盘灯都有反应了

网友E:
学习了,以后遇见省下很多麻烦,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以后遇见省下很多麻烦,谢谢楼主分享

你是专业灌水吧  小心 扣分

网友F:
你这是一体机吧,显卡一般不要去按,如果运气不好,按有可能会掉点的。你那个有可能是集显供电吧,如果现在偶尔还能显示,你可以再测测那个电压是什么情况。焊盘上或都跑电路可以找到你那路供电 是什么芯片控制的,从其它图纸找同样的芯片看看它的定义和功能。如果实在是不确定那个位置有没有元件,你可以上淘宝,看看人家卖这块板的图片,也许能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是一体机吧,显卡一般不要去按,如果运气不好,按有可能会掉点的。你那个有可能是集显供电吧,如果现在 ...

淘宝我看过了  图片放大不清晰根本看不清    现在是起来键盘灯有反应  但是 再也没出现偶尔能显示的情况电压没法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