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 1.01不触发与跑码掉电故障

楼主(2017-07-27):
  主角:p8h61-mlx rev1.01 二修板。

  故障现象:不触发+后续跑码掉电  io被上家弄得一塌糊涂

  过程:

不触发,触发电路。简单直接,直接短接pson强制上电,正常跑码。

说明一个问题,前端slp s3 与rsmrst这个信号正常。至于pwrbtn 与pwrbtn# 还有pson# 这三个就不得而知了。

我修板子,喜欢反着查。有利于故障锁定。

直接pson飞线到链接io外的一个电阻。

上电触发,跑码了能够。 反复多次测量都正常触发。说明触发电路以修好。

这就完了吗? no no no 。 跑码掉电,正常跑码。有时候能够点亮。

能进bios的时候直接进bios去看看,电压检测,乖乖。

12v 检测24v 5v检测7v cpu1.1检测2v  这么多检测都不对。

怎么办?这个我有一招。华硕主板1.1v检测过高会在bios提示cpu电压过高不能进系统。

实际上cpu电压都是正常的。那么bios通过什么东西检测到过高的呢?

当然是io  输入输出设备,这个单片机了。 io又是怎么检测的呢?当然是分压电阻,华硕板子喜欢用822

看到这里有人会说822坏了。明确告诉大家,不是822坏了。而是io坏了。。。。。。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io所有检测脚上的波形都类似方波。正常的波应该是一条平稳的2v 3v 1.1v dc直线。

然后换io就好了。

当然,还有一种办法不用换io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留言多的话我就发出来。

网友A:
你这情况不就是pson断线 IO坏。不单单是IO的事情吧

网友B:
现在修个主板也就那点钱。能整好用就可以了。有板料拆修好还是可以,买件修就是合算了。

网友C:
现在我想主板有旧件拆就维修。去定一个芯片就没有什么意思。我们这里就20一块。

网友D:
飞线pson到IO的pson   断开有问题的检测到IO的线路,飞线改检测电压到好的电压

网友:
IO坏了也会导致电压侦测异常,多数是外围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情况不就是pson断线 IO坏。不单单是IO的事情吧

io局部损坏,检测部分,然后pson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修个主板也就那点钱。能整好用就可以了。有板料拆修好还是可以,买件修就是合算了。

我是能改电路就改,也不想换件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我想主板有旧件拆就维修。去定一个芯片就没有什么意思。我们这里就20一块。

是啊,我这都是我先改电路,简单的,然后复杂芯片再换芯片。没有芯片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线pson到IO的pson   断开有问题的检测到IO的线路,飞线改检测电压到好的电压

不用断开,这样太麻烦
。。。。,,还有高级改法

网友E:
这要是找到合适的Io还行,要不然本钱几何啊?

网友F:
主板IO的PSON到绿线断线可以用三极管改电路,电压侦测异常就换分压电阻修了

网友G:
作者结尾留下悬念,引发读者思考。同时也让我认识到了自身的水平。

网友H:
还有种方法就是改变分压电阻大小对吧

网友I:
会不会是分压电阻坏了呢!先试着换分压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要是找到合适的Io还行,要不然本钱几何啊?

这只是io监测模块坏了而已,屏蔽一下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主板IO的PSON到绿线断线可以用三极管改电路,电压侦测异常就换分压电阻修了

你们没看懂。io的监测模块坏了,进bios里cpu温度12v5v3.3 1.1cpu电压全部变红。你换外围电路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外围电路比如822我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作者结尾留下悬念,引发读者思考。同时也让我认识到了自身的水平。

技术就是探讨出来的,也是让你们交流交流嘛,而不是发现别人说什么通病直接干,原理都没弄明白,为啥会这样。以后遇到不会的又是干瞪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有种方法就是改变分压电阻大小对吧

io的监测模块坏了你改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会不会是分压电阻坏了呢!先试着换分压电阻呢

分压电阻这点,我全部换过了。实际维修中,这个io我并没有更换。帖子上写的换io好只是一种解决方式

网友:
技术理论挺不错的,另外还有一种什么方法?看来还是等楼主心情好才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J:
你们没看懂。io的监测模块坏了,进bios里cpu温度12v5v3.3 1.1cpu电压全部变红。你换外围电路是没有任何意 ...

那就可能BIOS坏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就可能BIOS坏了,是吗

也不是bios
。我都说了是io坏了

网友:
不应该是io的问题  别的问题也存在

网友:
华硕的没图还真是不好修

网友:
技术不错,学习了,以后修到会注意的了

网友G:
之前还真有人说刷bios能把偏红的电压检测刷下去。可是我刷了就不行。还是换了分压电阻才好。这个要换IO,算是大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之前还真有人说刷bios能把偏红的电压检测刷下去。可是我刷了就不行。还是换了分压电阻才好。这个要换IO,算 ...

刷bios不行,透露一点吧,软件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