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为毛cpu供电居然是1.8v。居然还亮了?

楼主(2017-07-27):
谁来解释下这个灵异的cpu供电芯片。主板是:LA-B162P 惯例送上图纸:http://pan.baidu.com/s/1ccsYBW

二修机器,板子进水。被人焊的一塌糊涂。维修也简单。我跟着别人动过的芯片追查,供电都出来。就亮了。没啥难度。

这里讨论的是,在修好后。亮机器后。我亮了下cpu供电的电感。对,是cpu供电。图纸上显示的呢。居然是1.8v····

Help,为毛cpu供电居然是1.8v。居然还亮了????????????????????????

网友:
用示波器打打波形 有时候你万用表测量到的不一定准确。

网友A:
4代5代U的CPU供电叫统一CPU供电,就是在1.7V-1.9V之间。真正的CPU核心供电在CPU内部处理完成。因为这2代架构的U集成了电源管理模块。

网友B:
HASWELL 和 BROADWELL 的 CPU 就是 1.8V...小伙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HASWELL 和 BROADWELL 的 CPU 就是 1.8V...小伙子

HM55的桥,独显改集显后。桥的温度待机就60+,为毛。请教下,如何改善。和独显改集显后,桥的使用率增加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代5代U的CPU供电叫统一CPU供电,就是在1.7V-1.9V之间。真正的CPU核心供电在CPU内部处理完成。因为这2代架 ...

HM55的桥,独显改集显后。桥的温度待机就60+。和独显改集显后,桥的使用率增加有关系么?

网友:
4代5代U的CPU供电叫统一CPU供电,就是在1.7V-1.9V之间

网友:
本人菜鸟,学到了!谢谢各位大神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HM55的桥,独显改集显后。桥的温度待机就60+。和独显改集显后,桥的使用率增加有关系么?

核显是CPU通过FDI总线到桥,桥在输出LVDS信号到屏幕,改了集成,或许使用概率变高了。

网友:
正常的,4.5代都是这样的,intel设计的挺奇怪的

网友:
反正我只知道B85的CPU电压1.8V,再往上就不清楚,还没修到过这样的板子。不过,我猜应该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