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0S 新换的显卡没有几天又不显示了

楼主(2017-07-27):
F80S 新换的显卡没有几天又不显示了   外接正常     内屏白屏  又加焊了一下显卡  还是不行   犹豫换不换显卡。。。。还是哪个元器件通病导致的望大虾 相告

网友:
白屏,你要检测一下屏供电了!看看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老机器了,换块集显的主板用着吧,这东西不贵了

网友:
看一下屏线是否有不通  慢慢排擦

网友:
继续换显卡吧 我记得这款机子发热量非常大

网友:
这个显卡爱坏  换下吧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见省下很多麻烦,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AMD的北桥可能大吧,这老机子还不如换集成显卡的主板好,反正也不值几个钱了

网友:
这板子不贵  换板子多直接

网友:
显卡散热固定的螺丝柱看下有没有松,不然换好显卡一样还是高温

网友:
看大师们的分析,学到经验,少走弯路,希望我自己也能很快上手,成为大师

网友:
只有换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散热柱子容易坏吧,换显卡吧

网友:
有旧显卡 到是可以拆下来换 要去订显卡 感觉不如直接换板了

网友:
老机器 不要搞了,补稳定 。。。 找马云买一张 要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
现在买芯片都不知道哪家好,坏的太多

网友:
白屏的话说明主板已经启动了,建设你先检查一下屏的供电先

网友:
0728014有新的都是拆机良品

网友:
是柱子问题    压得显卡太厉害了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