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显示窗口放大了

楼主(2017-07-27):
E420的机子,显示不全,集成显卡的,CPU 屏换过,电压都有,BIOS写,大家有修过个款机的这个现象吗,谢谢

网友:
集成显卡的板子应该是北桥负责画面输出吧

网友:
进CMOS看看情况,不行就刷BIOS,干桥 ,显卡

网友:
换一片屏幕 试试被   0.0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  这个机器应该是双BIOS两个都刷刷看

网友:
两个BIOS都写过了,,,,,,,,

网友:
集成显卡的,CPU 屏幕都换过,电压都有,BIOS写过

网友A:
这个情况 应该是桥出问题了。。。。。。

网友:
查下LVDS_DDC_DATA和CLK电路,看看是否读取屏参数异常,屏线等,剩下就只有桥了。

网友:
外接正常不试下,换屏幕再不行旧是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 应该是桥出问题了。。。。。。

我想也是,就是不想动桥   有胶

网友:
应该要换pch!!!这个带胶的只要温度掌握好还是很好弄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也是,就是不想动桥   有胶

这个板子我记得不贵吧,200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我记得不贵吧,200多吧。。。

是的,但是这个客户超过150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是这个客户超过150不修,

那就给客户报风险看看,如果修拆一个HM65大胆的干行了。如果好了皆大欢喜,干停了,如果不换板就拉倒。

网友:
北桥呢,换换换,换了再说。报好风险。。。。故障也确实难些

网友:
分辨率没有调好啊   调下试试.............

网友:
报了300包好,不修,拉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