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块梅捷H61心得

楼主(2017-07-27):
今天刚接到一块客户送过来的SY--Y6H-L V4.1  的板子,能开机无显示:我说这板子有点旧了,还不如换一个,客户说他是里面有监控呀什么的,(不都用网络硬盘录像机吗)没有再问,修吧,先了解,后维修,效果时半功倍,少走弯路,指引方向。客户说他前几天也出现这个情况,换了个新电源好了,现在又是这样,人家说不是电源问题了。大致了解了下,也就是说刚到别人家修过。二修这是第一条信息,第二:电源应该是好的。这二条信息很重要。
       1,目测:二修有动过的地方,发现BIOS动过
       2,CPU 二相供电有动过的痕迹。
第一步:测 3.3V,5V,12V,等对地阻值:正常,测 各供电电感处对地阻值,正常。测CPU核心供电上下管对地阻值:也正常。
第二步:插上电源。量绿色有3.3V。待机也有,
第三步:开机量各个电压:CPU核心电压:1.15V 好像正常 。内存电压 1.6V 也好像正常,但有点偏高,量集显核心电压,0.9V ,是不是有点不正常?
量PCH 供电 1.05V 正常 ,
电压正常 上测试卡显示   NO
接下来应该量时钟了吧: PCI-E  B面第13,14脚 好像是吧,用示波器看下,有100KMHZ 正常,再量其它的地方《32.768》正常,再量了几个也正常,
      有点急了,开动过BIOS 先刷个BIOS/
等级不够,论坛里下不到,在论坛里以前只知道潜水,不知道修行,现在后悔了,去SOYO官网看看吧,还好,挺人性的,还有。DOWN了一个,迫不及待的用TL886刷上去。哎呀呀…………………………
好了吗?

看人家动过就是不一样,还是显示NO   ........晕。上小波看了,CS有一次跳变,也是官方下的,BIOS应该没问题呀。也应该选中了,难道是桥有问题?
短接重启一下,   重大发现,好像测试卡上RESET 灯一直都没亮过。 是呀,还有复位没查呢,再试一下,真的没有跳变。不会问题就在这里吧。
        台式主板,各复位的源头是ATX电源的POWERGOOD 信号,紫色线量对地阻值,无穷大,有问题 跑线路,跑到Q69那里,发现有个电阻发绿了,万用表一测,无穷大,旁边一个,量一下,是10K,吹下来,基板都烂了,应该是这里,没有图纸,直接找个10K的接上,  也不管是不是了,上电,真的跑码了,
RST RUN灯都闪了一下,接显示器SOSYLOGO都出来了。
也没有再跑这个是去哪儿了,上机跑了一个上午,就叫客户拿走了,也没有看细看下去了。(做的不够好)

     总结如下,按思路少走弯路。理论还不够扎实。

SY-I6H BIOS

网友:
细心,,,细心,,,H61的板,,很多都没有修好

网友:
维修活,      做的就是一个细心啊

网友:
我天,这个。。。。。。。技术厉害,但是这板子买一张也不贵呀?

网友:
我也是不修台式机主板,换为主。换下的主板修好在可以卖!这样利润翻倍了。

网友:
供电复位时钟  缺一不可 啊

网友:
现在笔记本和台式机主板维修都是在一起发帖了吗?

网友:
写得好详细,我看了2次 值得收藏

网友:
H61的板子真的遇到太多 了   楼主还是挺细心的了 加油

网友:
我天,这个。。。。。。。技术厉害

网友:
这个还是挺厉害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