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Si BIOS

楼主(2017-07-27):
发个联想T420Si独立的的BIOS,机器备份的绝对好用,机器是显卡问题修好了备份出来的,好像跟T420S不通用,之前认为是BIOS问题下载一个T420S的不行,忘记拍照了

网友A(2019-02-11):
这个机子的板号是多少,有没有更详细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的板号是多少,有没有更详细的说明

机器客户早就拿走了,,,,独立的估计就一款吧

网友(2022-06-17):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T500笔记本,故障现象暗屏,用手电筒照可以看到图像但是没有背光不亮。拆机测J5屏线插座:
1脚-LCD_PRESENCE  屏幕存在检测:不插屏线3.3V   插屏线0V
7.9.11.13.15.17  VCC3P供电:3.3V
19脚  VCC3B供电:3.3V
21脚 SPWG_EDID_CLK时钟:3.3V
23脚  SPWG_EDID_DATA数据:3.3V
79脚 KBD_LIGHT_ON 键盘照明灯开启:0.02V
81脚 VCC5M供电:5V
83脚 BACKLIGHT_ON  背光开启:3.3V
85脚 PANEL_BKLT_CTRL   背光亮度控制:3.3V
86.88.90  VBL20  背光供电:19V

从以上看背光的开启,控制,供电都是正常的,但是背光就是不亮。拆屏测背光高压条集成块OZ9956B,测1脚 BACKLIGHT_ON=EN 背光开启:3.3V。20脚 PANEL_BKLT_CTRL =PWM 背光亮度控制:0 V不正常。跑线路与屏线的85脚不通,看来屏线中间有断线,然后飞线过去开机背光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