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楼主(2017-07-27):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在各种网站、新闻、论坛iPhone手机扩容的教程已经很多,不过大多数都只是讲个大概。手机扩容其实和电脑的换硬盘、分区、重装系统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手机的存储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技术含量更高一些罢了。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下iPhone6S手机扩容的详细教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iPhone6S手机扩容准备的工具:
  64G/128G硬盘、吹风机、螺丝刀、镊子、主板水、翘刀、刮刀、风枪、烙铁、测试架、主板夹、焊油植锡网、中温锡浆。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第一步:扩容前准备

  客户拿过来的国行黑色iPhone6S 16G,拆机前先让顾客连接itunes备份好数据,把AppleID账号退出(方便扩容后的激活检查),打开关于手机界面,把序列号等信息都拍照记录(以防万一,硬盘数据复制失败时可以手动填入)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第二步:拆屏幕

  接下来就是拆机了,6s屏幕四周有胶,所以需要吹分机加热屏幕四周,这样拆起来比较容易,也不容易拆坏屏幕。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第三步:将主板拆出来

这个过程就是拧螺丝,没什么特别。新手一定要注意每颗螺丝的位置,iPhone手机和国产的不一样,基本每颗螺丝都不一样。随便放的话,装上去将会很麻烦,拧错还有可能把主板拧坏。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第四步:拆主板天线

  6S硬盘旁边有两根天线,防止风枪的高温将天线吹化,我们需要先将天线拆掉一半,等扩容好了再装回去就好。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第五步:清硬盘散热材料

  6S硬盘最上面覆盖着一层散热材料,拆硬盘前需要将散热材料清干净。将风枪调到150°,配合刀片很容易的就能把散热材料拆下来。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第六步:割硬盘边胶

  风枪调到280°,配合镊子将四周的胶清干净。 硬盘四周有黑胶覆盖着,撬之前需要割边胶,目的是让硬盘和旁边的小元件分开。不割的话硬盘拆下来会把旁边的小元件一起带下来,那时候再花时间去补这些小元件就得不偿失了。割边胶需要用到比较细扁的镊子,或者维修神器,好的镊子和神器会大大提高你的工作效率。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风枪有旋转风风枪和直风风枪,旋风风枪吹到的中心区域和周围区域,温度基本一致,比较柔和。硬盘比较大,旋风比较适合拆硬盘,风枪口吹到的区域和周围区域温度一起上升,硬盘撬下来的时候不容易掉点,直风风枪主要加热中心区域,适合拆其他小ic。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第七步:撬硬盘

  撬硬盘前需要先将风枪调到360°,对着硬盘吹15秒左右,接着用撬刀轻轻的尝试撬起,出现缝隙时再往里伸,自然整个硬盘就一起撬下来了。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第八步:清理底盘上的高温锡

  硬盘自带的是高温锡,直接清理需要很高的温度,容易把主板吹坏。所以我们需要上中温锡加点焊油,用风枪配合烙铁拖一遍,将底盘上的锡综合成中温锡。再将风枪温度调到280°,配合吸锡带很轻松的可以把底盘锡清理干净又不吹坏主板。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刮胶专用刀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第九步:刮底盘黑胶

  有些商家为求效率,拖完中温锡后就直接将硬盘装上去,这样顾客在以后使用中容易出现硬盘虚焊,所以刮黑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第十步:植锡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第十一步: 写硬盘数据底层

  先将拆下来的16G硬盘放入测试架 ,点提取底层数据。接着将64G的硬盘放入测试架,写入6s的底层(用的是拆机白盘,要是用的是新硬盘还需要刷机先),接着一键写入8项,写入成功后,再点pcie解绑WIFI(修6S无线模块的时候,也需要用到这功能)。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

iPhone6S手机扩容第十二步:硬盘吹上去

  吹上去前底盘放些焊油,焊油有助焊的作用。植好的硬盘是中温锡,所以风枪调到280度,吹个30秒左右就好了。有个小技巧,25秒左右,用镊子轻轻的推一下硬盘,硬盘会自动归为说明底盘锡已经融化了。

手机连接上爱死助手

连接上iTunes

选择固件

开始刷机

刷机中的6s

iPhone6S手机扩容第十三步:刷机

  电脑下载好爱思助手和iTunes。打开爱思助手,数据线直接插上会显示dfu模式。下载好固件,打开iTunes,按着shift点恢复,选择下载好的固件。最后就等着刷机好后装回去就可以了。

扩容好的手机

   至此,iPhone6S手机扩容详细教程讲解完毕!

网友A:
女汉子般的存在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女生修手机,我女朋友也想让我教他修手机,~~~~~可以让她当你徒弟么?哈哈

网友B:
卧槽 ,这女的大拇指居然没涂指甲油!

网友C:
真的不建议你这样折腾,保不保是其次,平常使用也没问题,一旦不小心掉在地上,换上去内存的十有八九焊的不是很好,然后就接触不良了,后果直接资料丢失,甚至变砖的

网友D:
换个硬盘花几百  不如直接64

网友E:
工作中的妹纸最漂亮

网友:
16g深深刺痛我的心,短板啊    美版6s可以吗

网友F:
这个百分百是个女的在做样子

网友:
我的iPhone就是扩容的,用得一点事都没,正常升级

网友:
除235   拆280路过

网友B:
我的是把原来的内存直接打磨掉了。。。。

网友:
我拆硬盘一般都是330拆的   温度太高了U2容易挂掉  装硬盘的时候320很轻松   除黑胶直风250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6s基本废了 拆那样收手机的都不要了

网友A:
我家有个ipad4屏幕被我儿子摔裂了!你会修吗?

网友:
进来看女生点个赞

网友:
我顺路看看大师兄

网友:
小编有一个打的事爱死助手。图片下方。

网友G:
女生得大拇指没有指甲油?难道......

网友:
至于这么复杂吗?我的7直接扣后盖插上内存卡就行了,当时买的时候还送多一个飞毛腿电池和万能充呢!

网友:
女神操作者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女生得大拇指没有指甲油?难道......

你想多了,你得看看她中指有没有指甲,有没有指甲油

网友:
写得真是太详细了,看得我都以为我会扩容 了

网友:
哈哈;好可怕指甲油、这真不可思议

网友:
忘了写备份了,其实女的也能干主板,主要是胆大心细,相信慢慢很多女性进入这行

网友:
的确够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女汉子般的存在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女生修手机,我女朋友也想让我教他修手机,~~~~~可以让她当你徒弟么 ...

好少见到美女修机。这次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槽 ,这女的大拇指居然没涂指甲油!

天天拆机,没了正常。。。我拆的不多。指甲都差不多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不建议你这样折腾,保不保是其次,平常使用也没问题,一旦不小心掉在地上,换上去内存的十有八九焊的不 ...

有这种可能性,但问题不大。基本上不会有问题,,如果你说有问题,那新机你没扩容原装的摔了也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硬盘花几百  不如直接64

那是,现在买的话估计都买64   128了。以前老机器没办法。只能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作中的妹纸最漂亮

有理。劳动人民最美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百分百是个女的在做样子

哪里看出得啊?难道是摆拍的吗?楼主来回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把原来的内存直接打磨掉了。。。。

现在基本上都不用打磨了。5S可以打一下。后面的机型,直接撬来的更快。也没什么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个ipad4屏幕被我儿子摔裂了!你会修吗?

换屏都是小事。没什么给度,只要是手机店都能高。

网友:
现在不认证啥都看不了,也下载不了。。我也是醉;了

网友:
第一次见女师傅,敢问还招徒弟吗?

网友:
这个需要下,手里刚好有块16的。

网友:
              这技巧得修多少台爱疯才能练成。

网友:
工作中的妹子最漂亮 。我媳妇是从来不来我店里。不感兴趣。

网友:
路过,学习了,有图有真相。。。。美女很抢眼。

网友:
学到了,对于要搞这块的很有帮助。谢谢美女

网友:
好想看教程啊好想看教程啊好想看教程啊好想看教程啊

网友:
写的很详细,观者加赞加分。女生修手机的可是不多。能那么熟练真不容易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想多了,你得看看她中指有没有指甲,有没有指甲油

老司机,秒懂的我是不是没的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女生得大拇指没有指甲油?难道......

你们够了 这种事情要看中间三个指头有没有指甲油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司机,秒懂的我是不是没的救了

哈哈,我们都一样是无药可救了

网友:
我扩容的时候,都是保护得比较好,怕影响到背面的CPU

网友:
你们都是来看指甲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