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V用电池能触发,不亮机,用适配器正常,请大神指导下

楼主(2017-07-27):
板号是LA-8224P REV1。0 能触发,经测量没有内存供电,查内存S3 susp#信号为了0,然后刷了个EC BIOS故障依旧,手里没有这个EC,请大神指导下

网友A:
一般是B+替换15V,因为某电阻或小MOS管变质(作用是开启后级供电),导致G级开启电压不够。比如19V经过变质电阻还有12V,勉强能导通MOS,但电池供电11V经过变质电阻,就只有4V左右,就无法导通MOS管了。思路就是这样,具体就看你的功力了。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见省下很多麻烦,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B+替换15V,因为某电阻或小MOS管变质(作用是开启后级供电),导致G级开启电压不够。比如19V经过变质电 ...

感谢大神指导,小弟测量能触发,不开启内存供电,会不会是EC有问题,BIOS我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