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无点联想S41严重进水速修

楼主(2017-07-27):
机器型号:联想S41-75
机器故障:严重进水(不明液体),腐蚀严重
进水有多严重呢,先给大家看看图

一部惊悚大片,不知道这台机器经历了些什
不过呢,一般进水的机器都不会太严重的,修复率还是蛮高的
进水这么严重,第一步当然是拍照,然后清理防止清理时掉件,还有个可对比的图。
由于EC进水最严重,先把EC拆了

下面腐蚀也很严重,不知道进的什么恶心的液体
清理完黑色的液体,EC焊盘断线很严重

好多根线一根根补好

补好线后,把原EC装回去试试,
万一这个EC是好的不就省下一只EC
有点歪,不过不影响~

EC这边基本可以了,然后是第二个重灾区,充放电芯片下边

先把电容这块全部换掉处理只好后,有两颗电阻严重损坏,
由于没有图纸点位并不知道这两个电阻的具体阻值,
先判断这个具体是个什么芯片,这是个充电芯片,
由于不知道多大的阻值所以先不装

处理好其他地方少许腐蚀的地方之后,
,先打下各个电感的阻值,无明显短路之后,
通电测试!
待机0.010,看似正常(后面修好之后正常待机0.024)测公共点正常,
充电芯片那两个电阻就先不管了

测量3 5V正常,但是不触发,3 5V既然正常,
可以大致判断EC的条件已经正常了,量开关电压2.9V这里先不管它,
因为是AMD的机器我先测量了下CMOS电池的电压,3V还算正常,
取下电池发现电池座子处有进水,拆掉一看
赶紧处理好,处理好之后还是一样,

然后就陷入了僵局,想了很久,因为进水最严重的地方是EC附近还是着重查下EC这块吧,
当量到EC旁边的时候,电流突然上到1点多的亮机电流,
用刀片刮,给这个电阻飞线,处理好这块地方之后,再次通电待机电流0.23恢复正常。
触发亮机!

虽然亮机了,但是还有没结束,显示充电,却充不进去
前面也提到了那个充电芯片那两个电阻没有装,猜到因该是那两个电阻不装的问题,
于是去问了下 提拉米苏 大佬,大佬跟我说这两个电阻看焊盘可能是检测适配器电流的,
直连搞定,充电也正常了。

亮机!

总结下:进水的机器,处理一定要仔细,严格按照电路设计去还原,
             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一定要着重查看进水区域,
             以前修三星R428进水,还见过阻焊漆完整而PCB线路断线的情况。
             总的来说,进水的机器一般问题都不大,修复率还是很高的。

加分不扣自己的分,希望大家支持!
多多加分!

网友:
很细心,楼主没图纸电容是怎么代换的,看大小吗,

网友:
这种感觉要放弃他了

网友:
水进的确实恶心,黑色的液体,飞线是个细心活

网友:
分析的很好  也好有耐心   受教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