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6 大短路---通病---秒杀

楼主(2017-07-27):
最近连续修了好几台Iphone 6 大短路的机器,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希望能帮助到需要的同行,少走弯路。至于是不是通病,大家说了算。

     连续接到四台Iphone 6的机器
                    故障:黑屏,不开机,连接数据线,没有任保反应。电流表夹电,直接打表,大电流短路。
                    拆机:主诉和拆机查看,均无进水,摔机。也没有使用过非原装数据线。
                    如下图,红色部份全部短路(无线网卡旁C5202  3.7V供电的电容全部短路)

                  最开始,拆过Q1403、U1401、都没有用,想拆主电源的。结果拆开CPU屏蔽盖的时候无意发现C1552变色、漏锡。果断拆下C1552,故障排除,后面连修了四台都是同样的故障,同样的是C1552的问题。所以想这个是不是通病

网友:
如果这么多台应该是通病,不知道这几台机是做什么用的,不会是游戏工作室的机器 吧。

网友:
之前也修到一个,看来是通病

网友A:
也得看这4个机器来源,如果说都是人做手游的,那不能说是通病,只能说是使用环境类似引起。如果说来源不同,那就真是通病了。

网友B:
如果没发现   那个电容    还有什么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发现   那个电容    还有什么思路啊

1、这条线上的芯片一个一个的拆,直到不短路为止
2、夹电烧机,看那里发烫(短路机器常用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得看这4个机器来源,如果说都是人做手游的,那不能说是通病,只能说是使用环境类似引起。如果说来源不同 ...

不是同一个人的机器,是这一个月,不同人送修的,4台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同一个人的机器,是这一个月,不同人送修的,4台机器

那应该是通病跑不了了。

网友:
7代以后的机器估计捡钱的就少了,6代和6P都还可以

网友:
怎么造成的呢?摔过还是正常使用就这样?

网友:
那个电容进水最容易腐蚀短路。。。。。。。。。。

网友:
看来是通病了,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下面那个  拆Q1403、U1401     C1552 短路还能 大电流吗

网友:
这个是在同一种板上发现的吗?你看看是不是一个厂家出的板

网友:
之前有看过人家修过,,,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
按这逻辑 苹果手机板子上面全是通病了,U2 触摸  WIFI  背灯电路....................

网友:
      这个应该是同病了            ,,,

网友:
看来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通病。遇过的太多了。

网友:
坏那么多电容吗?还是排除法???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电源表烧

网友:
纯属手工活,没什么理论知识,顶起

网友:
确实是,还有WiFi旁边的大电容 ,帅过或者进水很容易挂

网友:
还没遇到过,先记下来,等用上直接秒杀了

网友(2017-08-29):
我个人觉得是这几个地方的电容容易坏是因为主板设计这几个电容的位置不好。都在容易形变的地方,有的在屏蔽罩交界处。陶瓷电容一形变就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