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自动重启修复

楼主(2017-07-27):
相信大家都知道B460有通病51123 EN0分压电阻腐蚀 而且249K电阻不好找
经过分析这个芯片有主主供电后是自动开启EN0所以我就直接都去掉了 最后上亮机图和图纸
写的不好各位师傅勿喷

B460 LA46 DIS.zip

网友:
这个通病众所周知的了。修好了我一般会把那个罪魁祸首铲掉。

网友:
旁边黑黑的电容应该一起换一个

网友:
490那个那么黑,楼主拆过吧。

网友A:
b460通病,c壳指示灯上的海绵导致的腐蚀,有时候会烧一个洞

网友:
这是B460和V460的其中一个通病啊,最好去掉那个黑色海绵或者贴一层胶布,不然久了腐蚀又要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b460通病,c壳指示灯上的海绵导致的腐蚀,有时候会烧一个洞

对的 这次维修比较简单就去掉分压电阻就行

网友B:
这个也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是通病?

对的,这款修过很多台了,不定时掉电,也是它问题,由于设计缺陷,待机芯片13V开启的两电阻,容易出现腐蚀老化

网友:
这些才是捡钱的业务,现在越来越少了,虚焊的基本没有了,CPU坏太多了

网友:
这是B460和V460的其中一个通病啊,最好去掉那个黑色海绵

网友:
又是通病!!!!!!!!!!!!!!!!!!!!!!!!!!!!!!!!!!!!!!!

网友:
你这BIOS下载还要10分

网友:
B460有好几个通病,分压电阻也是一个,楼主捡钱了

网友:
B460的通病了,最好再把那个海绵去掉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也算是个行家里手了

网友:
这个通病都不知道修了多少台了,,,

网友:
哈哈,我每次都是用两个100K电阻分压搞定的

网友:
对,去掉海绵才是关键,不过我这个电阻去掉也行吗,没试过

网友:
今天下载东西分不够了。以前只看贴不回贴。现在下载分难挣啊。次次都充值。现在一下载就是5块钱呐!回个帖挣1块啊。没办法回帖挣分累啊!

网友:
海绵已经去掉了 还有这下载分可以设置多少吗 可以的话我改一下

网友:
B460好多问题。。。。。。。。。。。。。。。。。。

网友:
修好之后一定要搞掉海棉,,,,,,,,,,

网友C:
直接去掉就可以了是这样嘛。上次也遇到过这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去掉就可以了是这样嘛。上次也遇到过这个一样的问题。

对直接把分压电阻去掉 这芯片有VIN后自动开启EN0 所以我就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直接把分压电阻去掉 这芯片有VIN后自动开启EN0 所以我就没装

谢谢楼主的分享今天我就去掉那个分压的电阻然后就亮机。平常肯定是要饿换芯片了而且换了不一定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