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87e自带程序没?

楼主(2017-07-27):
it8587e自带程序没?????换了还是没好

网友:
外挂有BIOS就没带程序,ITE芯片也不爱带程序

网友:
带程序的,如果是华硕,且ec是新的内置为空白程序的话,焊好后会自行刷好内置程序,联想的就要自己刷了

网友:
有程序需要剪板

网友:
网上买个剪板的吧,靠得住。。。。。

网友:
这个绝壁带程序,昨天刚定了个剪板的

网友:
带程序的 碰到过 用自己的R809F编程器刷 就没刷进去过

网友:
自带程序的一般上面有个贴纸,上面有贴纸就一定有程序。

网友:
还是买个剪板的吧,看看附近有没有外挂的BIOS,看看图纸的架构图就知道了

网友:
看图纸 的BIOS 是挂在PCH ,还是 EC 。一般 你这个 ITE8587 99%都是带程序的。。买拆机同版号的EC 换吧 小伙

网友:
基本都是带程序的,要刷EC程序才可以

网友:
这个带程序的,要用RT809H刷,这个装备我还没有,我只有RT809F

网友:
8587 自带程序的 换需要买剪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