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一体机C560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7-07-27):
           写在前面,这个机器难度不大,需要思路清晰,耐心。老手勿喷,新手可以看看,觉得我写的有点帮助,那么走的时候,加分鼓励。由于客户急着要拿走,个别图片,没有来得及拍,有疑问,可以留言提问,我定会回复解答,要一起讨论技术,可以加QQ微信。看右边的认证。             机器型号:联想C560                 板号:LA-A061P
              故障:不触发,待机偏高
     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插可调,待机0.2,基本可以判断短路,拆机,看看机器板子面貌,仁宝代工。如图:机器有图纸

      以下是维修思路:
1,打阻值,公共点正常。PL8电感5V 只有20几,那就是这里了,去的地方比较多,只能烧鸡,2V来烧,U22 发烫。U22的供电是5VSB  看图纸,46页,待机5V转换。如图:

2,U22短路,拆掉,因为就可以收工,但是,待机低了些,依然不触发,电感阻值,高了些,还是不对,3V 有了,5V只有1.8V  换了滤波电容待机总算好了,触发到0.3掉电,还不行。只能一步一步查了。查到PU10 和PU5  产生的电压只有0.42 ,芯片供电,开启,都正常,电压本来是1.05和1.5,换芯片,就好了。如图

3,换掉前,后的电压对比

下面就是换下来的,零件

最后附上图纸,有不明白的地方,说出来,大家一起讨论。提前谢谢加分的兄弟。

Lenovo C560 Touch All-in-one (Compal LA-A061P).pdf

网友A:
最后张图什么主板

网友B:
哈哈  这么多故障   最后还是被你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张图什么主板

华硕的主板,被人,搞了其他故障,修不出来,也交换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这么多故障   最后还是被你修好了

干维修,不容易啊。挣点辛苦钱。

网友:
有图纸还算是好的要不然搞的头晕

网友C:
楼主修的不错也算是个行家里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的不错也算是个行家里手了

谢谢,兄弟夸奖。兄弟,走的时候,给点分呗,不扣你的。哈哈

网友D:
应该是二修吧,不然不然那么多故障

网友E:
牛逼啊 没修过一体机,一体机都 集成CPU的啊,,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二修吧,不然不然那么多故障

故障确实有点多,估计还是5V 哪里问题。机器应该是没有修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逼啊 没修过一体机,一体机都 集成CPU的啊,,  厉害

兄弟,一体机和笔记本差不多的。

网友:
多个故障,思路够清晰,一般很少多个故障

网友F:
楼主怎么查到pu10和pu5有问题的?

网友G:
楼主威武,修这种机器还得静下心来,好好查,现在自己开店了,感觉心静不下来了。不能一门心思搞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怎么查到pu10和pu5有问题的?

测量电感电压 一个0.4一个0.35  实际是1.05,1.5V  那么芯片条件满足,换芯片,就出来了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威武,修这种机器还得静下心来,好好查,现在自己开店了,感觉心静不下来了。不能一门心思搞技术了

会开店就好,这些研究的活,累活让我们干吧,你只要接到生意就好,。

网友:
上次接到一台一样的二修机,系统供电被人动过,搞了好久终于搞到触发通电了,死活不跑马,估计有机关,最后放弃了,遗憾

网友:
多故障修起来有点郁闷,,,,,,,,,,,,,,,,,,,,,,,

网友:
干维修的,都是挣点辛苦钱啊,不然怎么挣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张图什么主板
华硕的主板,CPU有问题。二修的,做了故障。

网友:
机器好多,看来老板生意不错 啊哈哈

网友H:
5V短路,,烧的东西还挺多的,,,,,
梓林1
是这样的,5V 去的地方也是很多。
详情

网友I:
哈哈 这么多故障 最后还是被你修好
梓林1
电路的故障,慢慢分析就是了。最怕,这些搞完不跑吗。
详情

网友:
学习了啊。干维修越来越不好干了都快。...........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学习了,现在就怕没思路

网友:
路过,学习了。。。。。。图纸先收藏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值得学习 ,,,,,

网友J:
楼主修的不错,现在赚分不容易啊,
梓林1
所以,希望兄弟,看完,给小弟一点分。
详情

网友K:
这台机也不是很简单,要一定的耐心和电路功底!!
梓林1
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路上面,区别不是很大。
详情

网友:
加点分给楼主,鼓励一下,给点动力!!!

网友:
楼主真是老手了 真么多故障都能修好

网友L:
楼主技术好啊。这机子多灾多难啊,
梓林1
没办法啊,现在挣钱难啊。有机器,就尽力修好啊。
详情

网友:
我还有一块这样的好板,好久都用不出去

网友:
裤裆都湿了 这么多故障 蛋疼啊

网友:
我去 诸多问题 真难搞 哈哈哈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H:
5V短路,,烧的东西还挺多的,,,,,

是这样的,5V 去的地方也是很多。

网友:
一般一个机器都是一个故障,很少遇到一机多故障的,楼主也是一个细心人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哈哈  这么多故障   最后还是被你修好

电路的故障,慢慢分析就是了。最怕,这些搞完不跑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楼主修的不错,现在赚分不容易啊,

所以,希望兄弟,看完,给小弟一点分。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这台机也不是很简单,要一定的耐心和电路功底!!

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路上面,区别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技术好啊。这机子多灾多难啊,

没办法啊,现在挣钱难啊。有机器,就尽力修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所以,希望兄弟,看完,给小弟一点分。

早上已经加了,没收到额,,,,,,,,,,,,,,,,

网友N:
前几天刚修到一样的 他的只是硬盘供电线烧了  给你加分 你这个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路上面,区别不是很大。

会修笔记本电脑的师傅,只要懂ATX电源话,台式机也是会修的,就是不划算。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兮  不好干啊不好干

网友:
钱不好挣啊修这么多在地方,不过最后你修好还行

网友:
思路清晰呢。。不过这张一体机主板问题还真多啊。是USB供电芯片短路了才烧其他的芯片吗

网友O:
干维修,不容易啊。挣点辛苦钱。

网友P:
看楼主是有心之人啊。技术不说了。以前只看贴不回贴。现在下载分难挣啊。次次都充值。现在一下载就是5块钱呐!回个帖挣1块啊。没办法回帖挣分累啊!

网友Q:
楼主厉害了,思路挺清晰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逼啊 没修过一体机,一体机都 集成CPU的啊,,  厉害

这个型号的一体机是桌面级的CPU,前几天修到一台大短,要是LZ那样的故障,我都没把握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厉害了,思路挺清晰的,学习了

将就吧,现在维修就是挣点辛苦钱。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看楼主是有心之人啊。技术不说了。以前只看贴不回贴。现在下载分难挣啊。次次都充值。现在一下载就是5块钱 ...

还是要多发帖,有思路明确的,写出来,就有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O:
干维修,不容易啊。挣点辛苦钱。

这话赞成,如果修不好,什么都没有,还要被客户说几句。

网友:
引用 网友N:
前几天刚修到一样的 他的只是硬盘供电线烧了  给你加分 你这个不容易

非常感谢,兄弟的支持。我也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