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1 不触发,开机不显示维修,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7-07-27):
不多说直接上图片,看懂的一眼就看懂了。。看不懂的多看看

修了很多块,都是这几个电容腐蚀的事,,应该是通病,维修时多注意。。。。

网友:
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RTCVCC滤波电容,通病,敲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三合一桥上的RTCVDD电容爱氧化短路。

网友:
前几天刚刚处理一块,问题上述一样腐蚀!

网友:
圆梦f5005  RTCVCC滤波电容,通病  记住了

网友:
对,修过这问题基本都是左下角上面第二个容易坏,很垃圾的这种

网友:
这就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现在还没修到过这板,下次遇到了 希望可以秒

网友:
这是这款机器的通病吗

网友:
去年修到过2台,今年修过3台了,确实是通病,修好记得把黑色海绵清理干净,要不然容易返修

网友:
上次有个没注意,好像直接干桥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啦,遇到过十几台这样的了,海绵惹的祸

网友:
上回腐蚀严重叫我扣不触发了  丢钱一样 唉

网友:
要是换的话,找什么样的换?????????????

网友:
这个确实是通病,遇到过很多次了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也算是个行家里手了

网友:
这是吸水纸造成的故障,联想笔记电脑也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对我们维修人员来说是一件好事。

网友:
这个机器是通病嘛
:

网友:
跟着楼主涨姿势  表示还没遇到过   修得太少了

网友:
这个主板 不知道修了 M 多块 不触发 或者开机无显示 都是这个问题 通病的 看到来就是送人民币

网友:
都是散热片的海绵若的祸。修好一定要清除掉,就像中Y470的不加电通病一样。

网友:
通病,给大家带来福利了,很不错。

网友:
一个星期内好几台送修的。加权限也好啊 这么直接了当

网友:
这个细节,维修时还真没有注意到。以后可以借鉴了

网友:
之前遇到一块 ,重新找了几个电容换上,结果不行,之后交换主板了。

网友:
这个电脑硬盘也容易坏,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确实是通病,已经遇到过三片了,,换或弄掉,修复。。。

网友:
桥上边的吗,是直接扣掉,还是换???

网友:
哈哈,确实简单的看一眼就懂了。。

网友:
就是第3个电容腐蚀了扣了就好了   这是个通病

网友:
楼主问问你我现在也是这种问题去掉那三个电容了bios也刷了十多次还是不亮机请问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吗,帮忙解决给你一个大红包。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弄才好,今天看了楼主的推荐,终于搞好了  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板已经秒过好几块了。。论坛早就有发这个通病。。

网友:
这个板子是不是还有一个地方爱坏  U20电压被拉低 然后直接一坨锡把U20跟D20连上就可以了

网友:
修电脑只要是有这种黑色海棉的地方就要注意了

网友:
这些个电容去掉后,不补会不会时间长有其他小故障?

网友:
这个是通病,我怎么是灰色引起的故障,楼主赚到了

网友:
我看不见要认证我看不见要我看不见要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就是灰尘导致的!!

网友(2017-10-21):
我的联想G5005 板号CFT3I1的就是其中一个电容腐蚀了造成短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