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7447上电掉电

楼主(2017-07-27):
手上有台dell7447,板载cpu和显卡的。故障上内存会电流跑到1.2a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好多机子都是这样的故障,不仅仅限于dell。联想,华硕都有。有些是刷bios解决,有些却不行,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总结下,这属于什么故障?

网友:
若是cpu集显供电短路会这样,还有屏供电短路也会这样

网友:
感觉就是内存没过,用内存阻值卡打一下CPU有没有空焊,很多这种CPU空焊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