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显示 A1466

楼主(2017-07-27):
板号 820-00165-A

进水腐蚀过    换了和原型号一样的EC  能显示  滚动条后 自动重启 循环  进PE也这样    适配器接口指示灯不亮黄灯或绿灯
拆料板的EC  板号完全一样的  自动上电 不亮机  但是不插电池是黄灯  插电池 绿灯

他们共同点是L3095都没电压  U2800发出的使能  顺便问下 U2800是什么芯片  谢谢啊

U2800是外接转换芯片  L3095是外接供电  有外接插入时才有供电

网友:
已维修好  买同样板号的料板EC   拆下来  植锡  焊接到故障板上  测量EC四周阻值OK   在慢慢加高电压试机  OK后 会自动上电
注意  不插硬盘  屏幕黑屏  能听到启动声音  插硬盘会显示

网友:
哦EC坏了啊。。。。。。。。。。。。。

网友:
注意  不插硬盘  屏幕黑屏  能听到启动声音  插硬盘会显示         什么鬼?

网友:
这个1466EC坏的很多。基本都找料板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楼主你维修技术真好

网友:
厉害了  料板成色好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求快速入门维修机巧!

网友:
EC焊接技巧

1  蛇形走线对位
要注意  因为是BGA的  PCB四周没定位框  没有可以参考对位   所以 最好在拆EC前 用洗板水擦洗干净EC和EC四周  拍个高清照片  这样焊接对位时  可以参考EC四周的PCB蛇形走线对位  这个方法是不错的

2 充分熔融
料板拆下的EC要植锡 植锡网 我用的安卓手机的通用植锡网 植锡网偏厚 容易短路 所以 焊盘焊点处理平滑 干净  涂少许焊油  只要98%对位   焊接时  由于锡球的熔融拉力 会自动归位  或用镊子轻轻触碰EC  很Q很弹时  就可以了

3  测量阻值
等EC冷却擦洗干净 测量EC四周测试点对地阻值 基本OK后 可以加电慢慢升高电压  电流发现不对 及时处理.若OK 会自动开机.电流0.6A左右  不插电池和硬盘.

网友:
这机子不插硬盘是黑屏,需要接入硬盘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