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独显改集显后的温度高求助。

楼主(2017-07-27):
如题:Y460独显改集显后的温度高。

这个机器可以直接敲掉电感就行。我去掉独显,是不想他发热。然后问题来了。cpu的温度都很低。唯独桥的温度,待机就60+

求助下,这个hm55的桥的温度高,是因为改集显后,桥的使用率提高导致温度高的原因?还是说有什么其他。

我记得我改别的集显的主板,貌似也没出现过桥温度高的情况啊?

网友A:
只要不掉电 你就将就吧 这个问题你又不可能又去换个南桥

网友:
不用多想,本来PCH的温度就不低,不用散热片都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掉电 你就将就吧 这个问题你又不可能又去换个南桥

要是换个桥能解决问题,我闲的时候也就换来。我这里我想请教大家的是,是不是和改集显有关系。桥工作量加大???所以散热大,还是这个桥老化了。。。。貌似不存在桥老化这一说,温度高啊。。。

网友:
显卡集成在u里边了 对桥的影响不至于非常大的!我遇到桥热 有硅胶垫就换一个,没有就加一个!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B:
我的  I5 530M    集显     待机桥  60多度!    没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  I5 530M    集显     待机桥  60多度!    没事的!

主要是这个机器的散热,把桥的贴片连接到外壳。这样整机就很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这个机器的散热,把桥的贴片连接到外壳。这样整机就很烫了。。。。

我的DELL  机器  也是这样的    摸着烫手 !       不自动关机   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