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VF 不通电维修过程

楼主(2017-07-27):
第一次发文章不好的地方希望大家谅解
同行拿来的机器说不开机,家伙是哪个电流表待机电流只有0.002A按开关没反应。拆机首先量了公共点有19V,没待机3V5V 待机芯片RT8206A
量了下基本电压只有6脚VIN有19V,线性5V那些都没出然后看下顺序应该4脚要有电压两0V,故障点找到
就是R8126腐蚀了正常4脚要有11V左右R8126电阻100K的换了待机3V有了但待机5V没出按快关还是不得,然后我有又量了8206待机芯片的14脚有3.3,27脚没有+5VA0这个信号怎么来的呢再看图纸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也懂了是又Q9015转换的来3脚输出,4脚必须也要有电压开启,4脚的开机由R9100跟R9113分压的来,量R9100电阻无从大换了个100K 的上去OK,终于待机5V 也出来了这回可以开机了吧。按开关电流上了1.050A不动了,完了还有问题,感觉根本就没有跑马,电流才跳2下。又要继续量了基本电压CPU 电压也都出了,感觉会不会是南桥问题啊。最后两道内存电压0.75V没有,这个电压又怎么来的呢看图
由U8301转换的来,1脚1.5V有,3脚0.75V有,6脚5V有都正常怎么4脚没输出0.75V这只有一个可能芯片坏了,好不容易在华硕的废板上找到个一样的换上去,开机电流一路小跳,然后上屏亮了那个高兴啊不容易啊
故障点也发给大家看看

网友:
错别字有点多希望大家谅解,第一次发

网友:
楼主,你也真不容易啊!一个机器三个故障啊!

网友:
lz很强大,一次坏那么多,说说你的心情

网友:
看样子是有轻微进水过的机器了。还是受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