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VD不触发通病

楼主(2017-07-27):
X55VD REV 3。2不触发通病。EC 16 17脚相连的103排阻容易坏

网友:
兄弟是不是传一张图上来看看。口说无凭啊

网友A:
楼主修了很多台了吧不然不会那么肯定是通病

网友:
楼主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说的好轻松啊 有图纸更有说服力 同志

网友:
谢谢楼主,我的板号版本是REV:2.2 也是一样这个"EC IT8517E HXA 16 17脚相连的103排阻容易坏"

网友:
哈哈,又是华硕经典的排阻门吗/真的很想搞台来试一试.

网友:
管什么信号的可以影响到开机

网友:
103排阻容易坏    acin  被拉低

网友:
学习了,是通病的话 下次遇到希望可以秒

网友:
如果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也可以试试楼主的这个通病

网友(2020-04-10):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了很多台了吧不然不会那么肯定是通病

不清楚  下次遇到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