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x460+ v2维修

楼主(2017-07-27):
上次发没发出来。。。无语
正题: 略掉口水话
型号: 华硕GTX460+ 1gd5(性能还可以超560)
故障: 开机不显风散狂转(有时正常)
检查过程: 亮机: 上机测量核心电压0.877v 显存电压1.55v 电源好3.3v 不亮机: 1.核心/显存电压乱跳(起初认为BIOS刷了BIOS/加焊核心无效) 2.加电核心电压0.3v-0.46v 1秒后0v风散正常转(测量供电无问题) 3. 加电风散狂转 核心/显存无电压(遇见第三种故障是又加焊了一次故障依旧)
维修过程: 闲来无事又拿出来捣鼓一次点亮进系统(好了不可能吧?)进系统后跑鲁大师压力测试无问题又换GPU-Z跑测试跑了大概两分钟界面开始变卡还是无问题大概10分钟突然黑屏(鲁大师压力测试也太没啥压力了,难道怕把用户电脑烧了?)黑屏后再次开机风散狂转(怎么开都是狂转)最终故障展现测量核心对地1.4欧正常,显存45欧正常 双6p其中一路12v12a保险烧了测量和3-4路供电相连,测量第3路供电上管g极对地1.6兆欧下管1.1兆欧(用1-2路参照为正常),第4路上管g极1.6兆欧正常,下管4500欧(查电路由up6281控制受控于主芯片)不确保阻值正常先换之在换掉保险(保险别拖锡代替会烧pcb)上机加电核心0.87v 显存1.55v 2秒掉电再次开风散狂转(当时认为mos管有问题)找了4颗大功率管换上,上机加电开机正常显示进系统后跑鲁大师压力才开始没多久12v 271电容炸了(声音真好听)判断是风抢加热太久热坏了换之再次上机加电无显,拆下测量第4路下管g极对地0欧拆掉管恢复正常换之,上机加电核心0.877v 显存1.55v(这次学乖了)加电就测量电感电压差第4路核心0.877v-0.897mos管第3路核心0.877-0.876mos管(对比高了不少不要小看这0.02的电压差可以多出不少电流出来)这时怀疑对象主控芯片和up6218b(前面测量过外围没问题)先换up6218b料版上没找到找了颗rt代换什么型号忘了在换好mos管上机加电一切正常(电压差0.877-0.878)GPU-Z半小时稳定运行到此修复。

总结: up6218b不良过流导致主控保护风散狂转,一波三折维修。

附上: 讯景HD7750 不定时闪屏/黑屏冷机测量无故障 故障点A_G_DAC1信号异常相连jb pnp三极管不良换之修复(此类问题没有示波器不好解决)。

本人小白,不喜勿喷:wuy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