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清华同方LE02BW不通电 电源芯片R7780D用LD7575代换 开关管SMK0465用K2645代换成功

楼主(2017-07-27):
清华同方显示器LE02BW到手时是不通电,拆机电源维修过,换个整流桥堆和保险。 直接看就看到电源板上烧糊了几个元件。开关管SMK0465烧短路了,没有原型号就用K2645代换,其它的直接找元件更换后还是不通电,前级正常后级还是无输出,更换电源芯片吧,结果没有这个电源芯片备货。 最后电源芯片R7780用LD7575代换,但是需要更换1脚相连的电容为100K电阻到地 。更换后OK。维修过程直接观察法加简单的测量就搞定。麻烦的是没有元件更换找代换需要查阅元件参数。直接看图片吧。

网友:
你还可以嘛..有心情改.我一般都是找原 件..看得坏得多的话..直接换一块板了..省事..

网友:
坏的还真多啊,不过验证了开关管SMK0465用K2645能通用,下次方便

网友:
LZ有心了,我要看到电源芯片边上有电阻烧糊了,直接换板,没工夫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