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绝望,求安慰技嘉GA-H61M-DS2 REV4.0

楼主(2017-07-27):
各位师傅好:  故障:风扇反复转一下停   内存供电 1.5V vef_25 只有1.9V        VCC1_8_PCH 只有1.5V     cpu_vtt 0.9v 电压都偏低
所以我就把故障定在VREF_25 然后为了找故障我就开始拆,基本拆完了还是431这个位置对地0,相当绝望
  这个位置红笔接地黑表蜂M档就响000L  我另外一块坏的就不会有阻值 ,然后我修不起来就不修了,结果今天又接到块REV 3.0的也是这样,所以就想找到个这位置,然后开拆,拆了还是对地0,请问哪个师傅有遇到这个是哪个坏吗

网友A:
电池如果在主板上面 你打对地阻值就会响

网友:
楼主精神很好..拆了这么多东西..如果是找到 真正坏的件 还得把这些东西再装回..你不累吗?

网友:
一个h61至于这样修吗,我想你只是在练技术吧

网友:
后边这么多芯片在这里放着干嘛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如果在主板上面 你打对地阻值就会响

我去,谢谢师傅哈,果然是这个的关系  那是什么原理呢这是

网友B:
ap431n c.r是不是2.5v  还有bc184 bc185有没有2.5v  双5v供电  。看了图就几个原件很好判断。有时候对地为0,可能是桥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p431n c.r是不是2.5v  还有bc184 bc185有没有2.5v  双5v供电  。看了图就几个原件很好判断。有时候对地为0 ...

全部3.3V 431这个家伙,我测的时候    我发现2.5V 是IO发出来的,实际1.9V 现在找不到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修到过几片,等我找一下记录啊。

网友:
你又犯个大错误了,基础还是不构,用蜂鸣档测量主板最好要把电池拿下,不然测好多地方都是叫的。

网友D:
来了,这个是我的维修过程,只是给你个思路,至于是不是一样地方坏不能保证。2.5V给几个电阻分压,如果有给1.8V,0.9V这些分压的,把电阻排除掉。也不可能手把手的告诉你。靠你自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部3.3V 431这个家伙,我测的时候    我发现2.5V 是IO发出来的,实际1.9V 现在找不到问题

按照图上的要求,3.3v是要不得的,难怪只有1.9v.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了,这个是我的维修过程,只是给你个思路,至于是不是一样地方坏不能保证。2.5V给几个电阻分压,如果有给 ...

非常感谢师傅指导,我明天去看看能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