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新手练习苹果 翘硬盘 买什么板 合算

楼主(2017-07-27):
练硬盘    练手板  6代贵了点  可用 4代 5S的练习吗   ??  扩容现在都搞6 代6S了 不知道4代 5代的 能过关了 直接搞6代行不行呢

网友:
你说的苹果的 啊 小伙厉害啊 我觉得那一代都差不多

网友:
可以没有问题我没有练习几个主板直接就开始了

网友:
可以    没有 问题

网友:
硬盘比较好弄啊

网友:
学习中,看看大家的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
硬盘不用练习吧,很好弄的啊。。。

网友A:
可以直接搞6代的啊 硬盘比较简单 点比较大,买故障板比较划算,而且还可以练练维修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搞6代的啊 硬盘比较简单 点比较大,买故障板比较划算,而且还可以练练维修思路

6代故障板 代硬盘 的                      一    般多少钱

网友:
先买5C练习 ,便宜、~~后续再买些小6的板搞

网友:
5C的板子一般多少钱啊,在某宝买么?

网友:
这个平时有那种报废六代6p的主板直接翘,,注意温度就好

网友:
上基地买几个料板,自己练习几次就会了。

网友:
感觉有点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