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V星P43 NEO3 卡00 90

楼主(2017-07-27):
      接过一片V星P43, 说是点不亮。 拆下来试机, 这是大板没集显。 第一次没上显卡, 居然能跑马到后面, 以为擦擦内存吹槽子就行了。   没想到加完显卡上去, 接了显示器不亮。 一看诊断卡, 卡在0090或是D5D4, 一看就是内存不过。 再下掉显卡还是卡内存。 重新断电再上, 等一会再上电,不加显卡, 还是卡内存。 就是偶尔断电放久了一点, 不加显卡第一次上机还能跑到后面的亮机码!只要加上显卡就卡在那里。。。  我相信V星不会这么容易挂北桥的。。 以为V星的小五角小八角坏得多。。机会还是有的。。      不加显卡的时候量了内存条件,我都是从3.3V这些简单的开始。 一量SMBCLK 才1.1V。 惊喜来了。。。立刻打开参考电路图。顺着SMBCLK查过去。。。 很多地方。。。南桥 , 时钟, CPU,北桥, 还有几个没见过的芯片(这片大板用料非常丰富)。。我不会先去搞南桥和时钟那边的。也不会先去看上啦电阻。。(因为成色还很新。)。之前有片技嘉UD3L也是差不多这样状况。 去掉一个ITE超频IC就好了。。。。。因为有两次不加显卡。 还能跑完到后面的码数。。 一插显卡就出这样状况。。 果断往北桥那边显卡那边先看过去。 就在北桥旁边看到了U40 UP6263..拆掉它。 上电继续卡内存。 量一下SMBCLK电压, 恢复了正常电压。于是在料板上面拆了个S0 8脚,(参考了一样),换上去。 再上电, 这回能过了。 再加上显卡。再试。。 可以亮机了。。 断电再开试了几次。都OK了。。 一直到后面来了。。
V星多半是小5小8脚坏的多。。。 这次运气比较好。 速度快了一点。。

网友:
板子修得多就是经验呀.好多板子拿 上手一看都知道是什么问题,出在哪里.不过这板子有点老了.

网友:
这种基于I2C总线下的调节8脚小芯片很容易损坏。

网友:
怎么老的主板啊。一般我都是不修,直接让客户更换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一 拿到收 就 知道 5脚坏了

网友:
现在我看懂啊这些就头疼,职业病了

网友:
经验丰富,值得收藏,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少走弯路。

网友:
修的不错啊,这板子太老了,没修的必要了,当然客户愿意多给钱的话

网友:
确实8脚坏的多,以前S3-00坏了也没有内存供电,USB旁边的8脚坏了也不复位什么的,V星那个几乎一抓一个准

网友:
学习到很多东东。谢谢版主

网友:
已加分,感谢分享,我昨天遇到过也是V星老主板,可以正常亮屏,重启就会挡D5掉电,再挡39掉,再跑两下就掉,挡D5多些,看完你的贴,大概有了思路。
UP6262  我是直接拆了不装,你这UP6263  竟然必须要装回去才跑码,第一次见

网友:
这个还是看经验的这个一般人还真的修不出来。

网友:
哇塞,比较好久的V星的板子,还是需要独立的

网友:
  谁移动的。。。lian连我自己都看不了我自己的帖子! 倒。。。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认证后可以提升权限,点击进行认证。

网友:
经验丰富,值得收藏 一般8脚坏的比较多 特别是USB旁的8脚

网友:
V星主板   特别爱坏  BIOS    和南桥

网友:
是什么换了啊。。。没怎么看明白。八脚那个内存总线吗????

网友:
谢谢了,学习了 。正好需要啊。下来看看下。